1/100江南级护卫舰502南充舰自开,新人第一条船

楼主(2020-07-16):
1/100江南级护卫舰502南充舰自开,新人第一条船,还望大佬们多多指教

自学了一年Rhino,根据现代舰船增刊里的三视图+一些图片完成了大致的建模,目前正在进行细节的增加及船体的打印制造。
动力目前是打算采用双380

先说下我自己的感受
1/100比例,长90CM,根据换算,模型满载排水为1.249kg.
主要还是鱿鱼这型船本身就太小的原因 ,整到100比例依然感觉排水不够会超重
船壳壁厚为1.5mm,采用向内偏移命令完成,根据试模,强度还可以,第一分段FDM打印为60g左右,一会船首分段打印出来发图

网友:
期待大作面试

楼主:
船艏分段,层高0.1MM,壁厚1.5MM,材料PLA+
受限于FDM打印机的原理,船头尖处有变形,需要重新打磨,整体成形比较好,依然需要上补土打磨,
需要注意的是,FDM拆支撑结构时需要万分小心,由于壁太薄,稍微不留神就容易沿着堆叠层纹防线发生断裂,采用鹤嘴钳夹碎支撑与本体的连接处,再拆下容易保证成功率
P.S.这个帖子算是俺自己用来总结经验教训吧,还是很希望大佬们能够批评指正的
今天晚上开始2号分段与动力舱分段的打印制造,分别采用FDM 与光固化进行打印
由于船体本身限制,外加图省事选了双380,为了凑螺旋桨不干扰,使得无法安装原本的铜片电机座,故而根据实际电机尺寸测绘画了一个,明天打印完试一试,这里先放个建模图

网友:
自开船的都是大佬,佩服!

楼主:
今日更新
电机舱段采用光固化打印,第一次因为机器故障外加支撑不够坏件,已经很Angry的销毁了,第二次成功,
经验教训:LCD机器每次打印前务必检查屏幕是否正常,对于此种大件,宜采用中等的支撑结构,对于边缘的稳定鳍,最好要手动增加接角处的支撑,确保打印成功
拆支撑时也要小心,树脂固化后容易脆,用力过度会柴志成顺带把本身给掰掉一个角
另外今天根据模型船吧塔盾大佬的视频,尝试了轴套与舵面焊接,轴套貌似合格,舵面则是非常难看,膜了膜凑合些了,
附上图片

新人,第一次用有刷电装,很是害怕,踌躇了半天才敢通电,好在并没有冒烟,
开始准备最后舱段,预计明天早上打完(第2舱段尽早发现FDM打费,非常Angry的销毁了,并重新打,又要等到明天了)第三舱段根据情况看用LCD还是FDM了(果然是面成型快的一批)
由于本身电机太大,电机座塞不进去,孤儿直接建模打印出来电机座,又发现没有合适的螺钉,因此直接502粘上了,后面估计也这样了(狗头)

楼主:
经过论证,打算采用直接打印成形人字架,打印后内套铜管加强方法制作人字架,希望打印能不失败

网友:
腻害的好狠啊!

网友A:
65级火炮护卫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级火炮护卫舰么?

是的,65型江南级火炮护卫舰,502号南充舰

楼主:
继续更新
今天完成了全部船壳的打印制造,并假组实验了轴系(应该还行)
急速上一帖子,使用打印整体制造除了人字架与船尾(人字架支架厚3mm,使用韧性树脂)强度感觉很够用,甚至可以再减小到2mm-2.5mm,使用的3mm光轴做颤动轴,打印的人字架本身留出余量,插入一φ4-3的铜管作为定位,在建模设计时确保定位准确的前提下,打印假组厚手拧螺桨阻力轻微,应该是满足需求(还望大佬们指正)
这里上图

螺旋桨采用FDM打印制造,激进的想直接502粘在轴上,估计肯定会翻车
全部船体90CM长分为5段18CM的分段,前二采用FDM,后三采用光固化(主要是想快点做出来)
这里上图

纯船体重500g,全部电装320g,要求上层建筑重量控制在500g以内,才能确保不超满载排水
明天完成拍照后准备内糊环氧,外刷原子灰了,之后就是疯狂的膜膜膜了,真的要命
正在重新绘制上层建筑的模型,将壁厚控制在1-1.5mm内,希望不会超重

楼主:
忽然发现昨天忘记更新了,今天补上,昨天先是上午膜了半天船壳,为了拍视频昨天晚上忙了半天
今天早上也是,打算做个定格动画
反正今天是终于能够把船体组长在一起了,一会修型一下,下午揩原子灰补缝了
第一次英汽车原子灰,有些怂,还望大佬们给点意见
总结,采用FDM与光固化两种3D打印来制造的船体,在两种材料交配合处需要好好休整下,另外一定要注意,两种材料都因为各自原因很是脆,一定要小心,我今天就裂了亮哥哥口,都用502粘的,一会还要再在内部上环氧补强,鱿鱼暂时来不及搞玻璃布了,打算直接用白布了就

网友B:
和楼主探讨几点:
1、单从强度而言,FDM打印强度已经足够了。
2、楼主每个断面之间预留的连接面很好,加大结合面减小了拼接误差。
3、关于螺旋桨等五金件,建议还是用金属的或成品桨,打印的螺旋桨需要后期处理。
4、刮灰很简单,一桶油性原子灰能做几条船了,刮灰要点:找好位置,每次少兑一些,刮均匀即可。切记多、后、乱,增加后期工序。
5、环氧玻纤布一定要做。具体做法很多帖子都有介绍。
最后,期待下水。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探讨几点:
1、单从强度而言,FDM打印强度已经足够了。
2、楼主每个断面之间预留的连接面很好,加 ...

很是感谢版主大佬的意见,我刚刚刮了下原子灰,感觉整的和翔一样,明天干了再按大佬的注意点整一下,对于FDM打印的桨叶确实还要仔细打磨,需要好好整一下

环氧确是好好刷了下,有感受到对于强度增强,只是俺这儿搞不到玻璃布了,只用了棉布
但是效果还可以感觉(只是船壳整体增重100g)对于整体排水又要好好研究和平衡一下了

网友:
永远的65型江南级火炮护卫舰-----打了打了打了

楼主:
今天一上午膜了半天船体,原子灰也是真要命,重新喷了下补土后依然感觉瑕疵比较厚,后面再根据情况修正下吧

之后,把甲板使用两种打印方法进行了试制,光固化变形猛地一批,有些怂,只能采取全固定了

后面两节甲板采用了FDM打印制造,结果甲板表面纹理规则的几乎和预制甲板纹理一样了(不过65型护卫舰是全钢无干舷的甲板)也是很怂,但是确实很轻

另外,今天进行了全部轴系的实验,由于 紧迫与设计漏洞,只能采用了硬联轴器,调了好半条才将将解决阻力大的问题(虽然一开始设计时候是很整的,但是考虑到后面的打印误差与刷环氧时候的不小心,才导致这个情况)
先准备一对弹簧联轴器了,后面实在不行再更换
船体细节再次进行了建模与试打印,结果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一上午膜了半天船体,原子灰也是真要命,重新喷了下补土后依然感觉瑕疵比较厚,后面再根据情况修正下吧 ...

网友C:
想看看你37mm舰炮打印出来的效果,打印件是拿去淘宝代打还是你自己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你37mm舰炮打印出来的效果,打印件是拿去淘宝代打还是你自己有设备?

这是今天刚打的,算是打印与装配都比较成功的一个了,
自己整了台LCD打印的,要是代加工是真的赶不及呀(其实是自己太菜设计不出合格规范的打印件,智能自己瞎搞
这个双37比例基本是对的,虽然整个炮缺少了观瞄的细节,不过只能这样了,是真的够小

总共分了炮座,两侧炮架,炮身以及左右两侧手轮传动共计6个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探讨几点:
1、单从强度而言,FDM打印强度已经足够了。
2、楼主每个断面之间预留的连接面很好,加 ...

借楼!非常感谢版主老师,学习了!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顶!因为我的川籍舰队的计划中,一艘1:75的江南级火炮护卫舰502南充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不但是一条功勋军舰,也是川籍舰队的一员。支持自己画图,自己开料做国舰!

楼主:
才发现有小两周没更新了,不过我真的没有阑尾,这些天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肝(处在放假)

因为打过莫采用打印件,FDM层纹严重,光固化变形严重,外加清洗和固化不到位,处处是心酸
分享下自己填平FDM打印件的方法
1.直接刮原子灰
2先糊502(或者五爽大法),全都来一层,之后打磨喷补土(200-600-2000水膜),检查瑕疵,之后直接手涂500号水补土,干燥后打磨(200-600-2000水膜),再喷补土检查(重复直到完美差不多)
总之就是真的耗费工时,
另外,这段时间把船体与船甲板进行了粘接,填平和补缝,方法同上,不过这里补缝,鱿鱼在家什么都没有,只能用502+卫生纸去塞住填缝了,效果还行。上图

依然是一个耗费工时的活,前前后后四天差不多

楼主:
整船的上层建筑进行了假组

船体上的小零件也基本打印完成准备组装了

各位可能也发现了,有的照片就是随手拍的有的则是扔到摄影棚里拍的,主要是我在做的时候还要想着怎么把制作过程留下来,是真的很没有头绪,现在是正在边做边把一些零件制作组装过程拍成定格动画,不知能不能行,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很是想咨询下

楼主:
抱歉,又是好几天的断更,不过好消息是 船的建造已经完成了,自己厚着脸皮的搬到夏季赛去差点首航沉功,不过最终在好多位在场的大佬们的指导与抢劫下,终于是能听话的跑了,在此向绊住我的大佬们鞠躬致谢,非常感激
继续按建造进度更新
61-100舰炮细节增加,对照实物照片大概的增加了一点,至少不那么光秃秃了,之后进行了草率与瞎蒙的上色,这类后面再说,如图所示

61-2-37高角炮
这个的细节增加只是相对于原本再围板后面加了根铜丝,实际上貌似两只37大根是有冷却管还是导气管啥的,(原谅我的军盲 )忘记加了,夏季赛时候一位大佬提建议说用细的金属丝可以加一下,后面有机会再说吧 ,在此很是感谢

船尾4具深弹炮
(⊙o⊙)…很是抱歉,照片存在家里电脑了,现在外面,后面补充上
另外还有不少细节照片制作图也是这样,后面补上
之后是整体假组

此时还缺少1号建筑外的围墙(应该是我自己表述有问题,请大佬们指正)

使用的是自己剪的PE?(不大清楚PE是专门指使用时刻工艺制作的金属细节件还是笼统指金属细节件,请大佬们指正)
当然这里既然提到了铜片制作,也就着之前炮塔的制作,说一下自己瞎捣鼓的经历
先是从先知那里问来了:半折的折痕宽度为铜片厚度+0.1,双折就是两被厚度+0.1,插接公差0.1,这三个经验公式,直接用Rhino里绘制多重曲面后使用曲面工具里的摊平,之后导出DWG到CAD,根据上面的经验公式添加折痕宽度,摆放好每个面的位置,如何制作,之后打印纸出来,用酒精胶固定铜片上,用剪刀或者美工刀撸下来(露在外面直接剪以及美工刀对细小处的修件,内部镂空就是用的美工刀死磕出深划痕后侧劈出来的。
之后的粘接我直接用的安固特,没有焊接,之前问厂长幻影2000大佬,他改造船桅杆的金属棒也是502性质的胶水,我就化用过来了

同理,穿上那些挂在栏杆上的救生圈及挂架也涉及到了
先是根据侧视图估计了下救生圈外径和内径(这类其实英赶可以根据国标或者军标查找的规范的尺寸,不过当时没想到,
之后并夕夕9.8整了100个φ8的O圈充当救生圈,之后根据救生圈尺寸与实际形态,画出来挂架的PE图,打印剪下来弯折做的(也一定程度的参考了三江店里挂着的大比例的此类产品,狗头保命)

实际做出来效果还行,喷漆我就是直接做之前金属片需要打磨,之后直接上了面漆(当时赶工来不及了)
O圈的橡胶材质也是直接上的面漆,安装小心,后面就别拆了,拆下来保证掉漆
对于图中这种挂载方法,最好是上先把挂架装上取,再塞救生圈(来自自己拆装两遍肯定掉漆的惨痛教训)

楼主:
继续更新
找回来写细节照片
绞车喷灰图,全零件为3部分,如图

三个零件全部直接打印,最小尺寸为0.8-0.6MM,可行
船尾64式432毫米深弹发射炮
炮架因为固化原因略微变形,也因为涉及为过度配合,需要仔细打磨才能配合上,刺猴涉及时需注意本身留出0.5的间距

船艏甲板分色
出于打印分件方便的考虑,舰艏甲板的零件与甲板一起进行了打印,再因为缺少激光切割机整整体遮盖纸,智能手动裁剪小方块完成遮盖,正正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虽然略微溢色(我积极喷涂原因)效果还是感人的

楼主:
继续更新
船体武备之后就是船建筑的细节追加,抛开穿线栏杆这一全船的系统工程留在后面说,这里建筑的细节添加主要是一些我所谓的天线座?
如图所示

这些支撑杆直接采用了0.6毫米与0.4毫米的铜丝弯折而成,手钻打孔502粘接,虽然有书里推荐焊接,但是如前面提到的询问幻影2000时,他也是502整的,那俺也照着来好了,嘿嘿
上图

这个是假组时候没有上胶水的状态,但效果个人感觉还好了已经
安利下剪钳EN-100与并夕夕的圆头鹤嘴钳,一个刚铜丝,一个弯折

楼主:
全船的假组与测试,这里就上图好了
1、船体分色,当时由于现代舰船的辣个图鉴没在身旁,直接选用了在海博的涂装,莫名的发蓝的白色,为主色,甲板为海军灰,船体是海军灰几滴+大量白整的,以及舰底红

撕遮盖带

指挥台加装通风管与射击指挥仪

近乎所有零件假组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船的假组与测试,这里就上图好了
1、船体分色,当时由于现代舰船的辣个图鉴没在身旁,直接选用了在海博 ...

顺带提一下,船上的船锚与锚链,一个是打印+胶棒+铜丝撸的,一个用的是0.7-0.9的首饰链条涂黑的,由于比例较小,有没有每个链条节中间加强筋可能不大影响,缺点就是不是发黑(貌似也没法发黑)上色,直接喷漆会掉色严重,之后直接整成活动的了,里面三根锚链用线给系住了,闲的时候松松里面绳子能放下船锚来,不贵这一过程就会损耗漆面,算是鸡肋吧?

楼主:
在这之后,唯一可以说一说的只有这两座59-1式双联14.5机枪了,根据百度百科貌似只有65型装备了,还有057K港湾扫雷艇,图片唯一有用处的就找到这么一张

由此根据相对尺寸比例进行建模(说白了就是推断着去蒙)
画出来这么个东西
总共分了3个件以及两根炮管两根导气管自己用金属丝撸,枪盾用的0.1毫米铜皮+502大力粘接的,做出来虽说细节不对,但是确实有点样子,真的小

楼主:
之后就是栏杆蚀刻件了
选用的三叫的1/100通用穿线栏杆,不过65型只有两个穿线,蚀刻件是3穿线的,孤儿直接大力把中间的孔剪掉来用了,还凑合。
另外,三叫的栏杆孔为0.1-0.2的直径,需要使用手钻扩孔才能穿所标定的0.3-0.4的金属线

不过这里像请教下各位大佬们一问题,三脚的栏杆弯折怎么做,感觉自己做了小80个都是不对的

楼主(2020-08-20):
P.S.由于要拿这个船整一学校要求的社会实践,其中非要整一所谓的媒体报道,也是很晕机
很清楚自己还是新手,没什么可拿的出的,还望大佬们多多批评多多指教,后面会好好修改这次的设计的

网友:
高手 佩服

楼主(2023-05-18):
挖个坟,502南充舰第二版在@我不叫车控室 大佬监修下基本收尾

网友:
巨佬巨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