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T30主轴的使用

楼主(2020-07-16):
最近买了一个洛阳轴研所做的BT30电主轴,问了厂家的技术,他们提供的说明书和我手头的实物不完全一样,有个接口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特发帖求助

搞不懂的是上两图中主轴尾部最中间那个黑色的管子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管子和前端的BT锥孔是通的,但是不能转动,是一段直径约14mm的铁质管子,上面还有一个可以取下来的带顶丝的圆形零件,请教下万能的坛友可知道这是用来接什么的?

网友A:
我用的主轴没有这个接口,我在别的上也没见过有这个接口。你那一些细细的东西捅捅试试  我估计是润滑油注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主轴没有这个接口,我在别的上也没见过有这个接口。你那一些细细的东西捅捅试试  我估计是润滑油注入 ...

你是说油气混合的润滑口?

楼主:
但是如果是油气混合的润滑通道难道不应该设计成宝塔接口么?那样方便接管子

网友:
估计是bt30吹锥孔的,在换刀的时候,吹干净锥孔,保证刀柄拉的正,无动力主轴bt30bt40基本都有这个口

网友(2020-08-29):
中间的是 锥孔除尘

网友:
说个题外话,看到洛阳,想起了我这里还有一张比较珍贵的照片,洛阳市第1辆摩托车,

楼主:
已经知道这个是什么了,应该是打刀缸的延长部分,在换刀时会跟着动,这个应该是用来做行程检测或者手动驱动打刀缸的部件,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2021-02-24):
楼主你好,想请教一下,我也有一根相同的电主轴,你是怎么配置变频器的呢,我现在设置的是350v的电压,产生了低速扭力不够的问题。

楼主(2021-09-24):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想请教一下,我也有一根相同的电主轴,你是怎么配置变频器的呢,我现在设置的是350v的电压,产生 ...

配置启动电压5%,过载160%,增加一个150伏左右的电压点,把电流配置高点。不过异步的电机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