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火花问题的咨询

楼主(2020-07-16):
经常有断丝锥需要处理,用尽了各种方法,均不理想。

大部分是8毫米的丝锥,用带硬质合金的钻头钻,大部分的钻头不行,
后来发现用瓷砖钻头能钻动,但是,容易钻偏,钻头还容易坏,

想想,还是做个电火花比较靠谱,感觉前几年坛友的一个图片比较好,简单、皮实、耐用,

决定采用此方案,

去废旧钢材市场90元买了个铝包的、400安的传统电焊机,

网上买了300安的二极管还在路上,

想咨询的问题是:

1、此电路工件接负极,对吗?我看大部分的设计都是工件接正极;

2、电火花加工可以用压缩空气代替液体吗?谢谢!

网友A:
牛逼,我看别人做的都是电阻+电容的,你这个要配套基于电流检测的运动控制吧?要不万一给进大了点,短路不是把铜条都要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我看别人做的都是电阻+电容的,你这个要配套基于电流检测的运动控制吧?要不万一给进大了点,短路不 ...

看图片这技术应该是1980年前后的,我就是看中了它的简单、耐用、皮实。

这种线绕电焊机你可能没用过,一短路就哼哼,电流急剧下降,所以,不会发生你说的现象。

图片的文字你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这技术应该是1980年前后的,我就是看中了它的简单、耐用、皮实。

这种线绕电焊机你可能没用过, ...

受教了,看过电焊工操作时的确如你所说

网友:
这种结构脉冲电流低,平均电流大,用气体不好,用水用油可以,用油注意防火。我以前用小黑白电视机变压器整流加电阻加无极电容,加ne555可调脉冲控制驱动mos,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