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迷航基本完成啦!!!

楼主(2020-07-16):
终于基本完成啦。
圆盘直径:1000mm
长度:2100mm
起飞重量:1720g
翼载荷:43g/dm2
涵道:FMS 70mm pro
6s 2600mah
现在重心在途中手捏的位置。

网友:
降落是一个问题

楼主:
对,没错。如果不手接,把把狗啃屎。

网友A:
如果能做成3+1或者4+1垂起 将会非常科幻
有一块飞控很合适,kk2,无需上位机直接编程,8通道输出任意自定义混控,自定义混控带增稳,调参支持多种接收机 pwm ppm可以用三档开关切换垂起/慢速前飞/平飞
留邮箱我把飞控说明书发给你

网友:
前拉涵道吗

网友B:
函道出气口位置阻挡比较多啊,这样很影响效率吧?

网友:
起码看上去很唬人啊,哈哈,用来做做航模表演或者星际迷航爱好者聚会应该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道出气口位置阻挡比较多啊,这样很影响效率吧?

有所衰减,现在推重比1多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做成3+1或者4+1垂起 将会非常科幻
有一块飞控很合适,kk2,无需上位机直接编程,8通道输出任意自定 ...

是的,如果整个多轴垂直起降会很牛x了最起码不用担心降落问题。但是就是要考虑翼载荷的问题。

楼主:
现在这个降落问题,要么手接。要么倒飞降落

网友C:
您是电影美工岀身吗?

网友:
我的关注点是能不能飞起来?气动中心怎么确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没错。如果不手接,把把狗啃屎。

倒飞慢速降落没问题。这个结构草降落都会让前面的地方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飞慢速降落没问题。这个结构草降落都会让前面的地方拍下去

没错,但先要试倒飞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电影美工岀身吗?

肯定不是啊,但学过画画,自己也爱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但先要试倒飞的感觉。

这气动外形估计会乱晃

网友E:
太帅了,本坛最帅企业号啊,不过小弟以前做过类似结构,还是想提醒一下楼主重心会不会有一点高,我觉得可以尝试把电池装在底部的船舱里,不要装在舰桥,你这个结构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红猪的前拉高翼台高拉力线+V尾结构,重心得考虑,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很不稳定。

网友:
用涵道像真度更高了,不错

网友:
飞啊飞啊

楼主:
下周了,这周下雨没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帅了,本坛最帅企业号啊,不过小弟以前做过类似结构,还是想提醒一下楼主重心会不会有一点高,我觉得可以 ...

感谢支持,应该问题不大,飞了再说。飞完上视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应该问题不大,飞了再说。飞完上视频。

等你好消息,要是成功的话下一步就应该是做曲速系统了吧

网友:
有点重,感觉推重比偏低,祝成功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等你好消息,要是成功的话下一步就应该是做曲速系统了吧

楼主没下文了,一定是偷偷研究曲速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下文了,一定是偷偷研究曲速去了

还没飞呢,风火轮两兄弟飞了。滚筒的动力配小了。不过两兄弟都很好飞。好多飞机都没飞。
来自微站

网友:
能飞到太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