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六通道Mini野马设计制作中.....

楼主(2020-07-16):
参考了一些国外大师的微型收放结构,做出来了这个简易结构,只是舵机持续供电会很烫,估计并不能坚持太久

网友A:
原来群里的大佬是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群里的大佬是你呀

额,过奖了,大佬不敢当

楼主:
整机带电池44g,应该能正常飞行,只是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飘了,等天晴了刷涂布油.

网友B:
关于起落架,不知在收起位置附近加个磁铁效果如何?分担一点舵机力,只要放的时候舵机能撑开就好。

网友C:
烫就烫啊,(舵机)电机不烫什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烫就烫啊,(舵机)电机不烫什么烫

额,烫的不正常的那种,我应该再做一个限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起落架,不知在收起位置附近加个磁铁效果如何?分担一点舵机力,只要放的时候舵机能撑开就好。

主意挺不错的,只是我用的1.7g舵机,力量很小,怕吸住了撑不开,而且起落架收的时候舵机并不烫,只是因为没有限位,所以撑开的时候需要舵机一直发力,导致舵机很烫.最好的解决办法按应该就是如图一中间部分加一个环形限位器,我偷了一下懒.

网友D:
这个厉害了,效果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厉害了,效果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厉害

网友F:
太牛了,在这个级别上装收放,而且只用一个1.7g舵机,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银燕9251舵机,重1g多一点,换来十足的拉力

网友G:
没能轮子藏起来,感觉收了没必要。只能说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意挺不错的,只是我用的1.7g舵机,力量很小,怕吸住了撑不开,而且起落架收的时候舵机并不烫,只是因为 ...

受教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能轮子藏起来,感觉收了没必要。只能说好看。

是的,只要是想先做个六通道的,后续再慢慢完善结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牛了,在这个级别上装收放,而且只用一个1.7g舵机,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银燕9251舵机,重1g多一点 ...

是的,我试过2.5g的舵机,拉力很足,但还是发烫,容易扫齿坏舵机,还是得后续优化结构.而且这个级别的飞机多1g少1g,还是会有飞行体验差别.感谢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谢谢大佬!

互相分享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试过2.5g的舵机,拉力很足,但还是发烫,容易扫齿坏舵机,还是得后续优化结构.而且这个级别的飞 ...

那确实,所以大家对你的崇拜是有道理的 ,把小飞机做的这么好绝对是空气动力和结构上的最佳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确实,所以大家对你的崇拜是有道理的 ,把小飞机做的这么好绝对是空气动力和结构上的最佳优化

过奖了,大家互相交流,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后续好会不断探索新的微型收放实用结构.

楼主:
最终成品

网友H(2020-11-02):
请教一下翼展有多大?还有蒙皮用的啥材料?涂布油是咋解决的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翼展有多大?还有蒙皮用的啥材料?涂布油是咋解决的嘞?

蒙皮用的棉纸,涂布油需要用赛璐璐材质泡天那水,也可以购买国外或者TW的Eze dope.

网友H:
引用 楼主:
蒙皮用的棉纸,涂布油需要用赛璐璐材质泡天那水,也可以购买国外或者TW的Eze dope.

嗯嗯!感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嗯!感谢,嘿嘿

没事呢

网友(2021-07-23):
请教一下,能看一下副翼用了几个舵机,用了怎样的联动方式吗?

网友:
您好,副翼用的是一个舵机还是两个?是怎么个结构呢?能展示一下吗

网友(2021-12-15):
来一段飞行中收、放起落架的动作,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手工厉害

网友:
有想法!有意思!!!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4-27):
发热的情况按理说起落架放下后,舵机臂正好与钢丝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舵机齿轮负载力臂是最小的,不应该烫呀

网友:
还有磁铁的想法其实很好,只用来定位轮子,不求多牢固,只要力臂短舵机应该是ok的

网友:
关于起落架,能不能用带有防逆转机械结构的齿轮?结构原理是小齿轮启动时会先顶开卡针,停止时靠卡针锁位。我想做的坦克炮台,旋转部分就像这样搞,没有机械结构的支撑单靠舵机的力太脆弱了

网友(2022-05-30):
用舵角扩展,180°位,两个极限位置受力都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