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HD Orbit Wing 三角900mm飞翼Fpv整机PNP开箱

楼主(2020-07-16):
某鱼偶遇此位“淑女”,一直想收个肥姐(飞鲨wing),四目相对就是她了。看数据翼展900mm,可以远航,而且Tb和Xy貌似绝版,网上资料也贼少,就当珍藏收了。

东西到手,发现包装奇小,不大气,但是我喜欢,很容易配箱子,将就点原包装内部衬塑料或者木板,四边加硬角,也能胜任。本身又是快拆,很适合旅途拌游~

看不懂英文,用翻译软件将就看下。右面发现这货和ZOHD的小小胖一样的配置,后面找下其他翻译好的。大神也可以指正下翻译软件的错误。

楼主:
机身一体,中间翻盖为磁吸,还很贴心的有翼刀的小提手,打开很轻松。

舵机在机身内,通过旋转杆控制舵面,兼顾机翼强化,这也是ZOHD的特色,我看其他几款产品也类似。

自带飞控,不过用过的人说其实就是个陀螺仪,话说单独配置飞控,需不需要拆掉原装的飞控,还是可以就当外置陀螺仪用。其他类似飞控的朋友建议下,第一次玩固定翼,甚至是航模的小白求问。

网友:
不就是ARWING嘛

网友A:
这机原配就是个陀螺仪,我把它换成了麻雀飞控。麻雀飞控在平衡功能外还有回家功能。

网友B:
请问楼主什么配置?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什么配置?能飞多久?

还没飞,手里机子多,这个目前属于收藏阶段~可以看看小小胖,配置是一样的,可能机型不同,感觉不同~

楼主:
我也搞不懂,看着贼像,但是ARWing多了左边FPV的摄像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原配就是个陀螺仪,我把它换成了麻雀飞控。麻雀飞控在平衡功能外还有回家功能。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原配就是个陀螺仪,我把它换成了麻雀飞控。麻雀飞控在平衡功能外还有回家功能。

我想一步到位,买个二手司南飞控,另外单独配飞控,这个原装怎么处理?可以就当个外置陀螺仪?还是直接丢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一步到位,买个二手司南飞控,另外单独配飞控,这个原装怎么处理?可以就当个外置陀螺仪?还是直接丢 ...

这个机舱有点小因为两个舵机在机舱里占了些空间,随机的陀螺仪没有保留必要,空间也不容许。我的这个ZOHD不太好飞,大油门时不升反降改过推力线效果不好又恢复了原样,没办法把控的油门最高设置在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舱有点小因为两个舵机在机舱里占了些空间,随机的陀螺仪没有保留必要,空间也不容许。我的这个ZOHD ...

不升反桨,会不会需要调一下电机的角度,给点上推力。中间的隔板我还没拆,后面准备改时再拆开换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舱有点小因为两个舵机在机舱里占了些空间,随机的陀螺仪没有保留必要,空间也不容许。我的这个ZOHD ...

我今天试飞了下,就用的原装飞控,六轴模式,倒没有你说的大油门就栽头的问题。反倒是很好飞,小油门就有很好的盘升。反倒是因为试飞场地小,让我不敢飞太高,如果不压点舵,就一直在爬升。

楼主:
中间机身部分,真的和AR Wing很像,我一度怀疑就是AR

内置的转向舵机位,这样的布局刚打开时好惊艳,不过过了几天思考和查资料,大家都反应挤占了本来就很小的内部设备空间。有利有弊吧,对于没有远航需求的人而言,我觉的还好,不需要太大的设备仓。

布局整洁

内部转向机构,不过如果坏了,维修是大问题。

机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什么配置?能飞多久?

今天试飞,都是原装配置,好像是30A的电调,2214  1850KV 的电机,6寸桨,我配的是3S 2200的格式电池(4S本地没找到,心急试飞,将就3S)。接收就会普通的FS I6 A2,航模级别,还算不上穿越。不过第一次飞飞翼,完全不得要领,炸鸡了几次,最后一次小重,底部塑料板有点变形,因为直接高空俯冲下来的,当时发呆了,光顾着打弯怕飞到房屋上,就没注意高度和速度。

楼主:
今天多更些。

内部电机结构

三个镜头头罩,经过试飞发现很耐炸,逢炸必飞,所以不熟练飞翼的同志们还是晚些上镜头,也可以考虑加固。不过头罩质量不错,除了脏,没其他损伤,炸开后,可能也缓解了冲击力,虽然每次都是炸分尸,但是部件都完好,除了可怜的顶盖插栓,断啦~

原装电机和自紧桨

翼型

快拆栓

压箱底开箱完了,后面可能补些飞过的炸机图,也可能直接开新帖,谢谢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