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一台精雕60B雕刻机

楼主(2020-07-16):
今天下雨没事做,去淘了台雕刻机。看了以后很惊讶这货机体居然用铝合金做的,用料也厚实。机器有点老,十来年了,看了一下光轴和丝杆,还行。因为没有玩过,连电脑一块弄回来用现成的。

刚开始是看到台面是铝合金厚板,基座掉漆部分是铝合金,当时想以后不想玩了,卖废品也能卖不少钱
拿回来发现立柱也是铝合金的,光机器估计两百斤样子。

机箱一会打开看看

原来雕刻机用的电脑,一起拿回来,直接可用,都不用调试了

控制箱开盖看看,灰尘有点多,改天除尘。

这块板接电脑和机床,机床部分应该是限位接口。猜的

应该是三轴驱动,有两块装在一个散热器上,且有风扇,很可能是xy驱动,另一个是Z驱动

这个板有个类似整流桥的方块标注1万一4万,感觉这数字好任性,估计这块板是主轴变频驱动器。

这电源有点皮实

网友A:
有机器的都是大神

楼主:
护板打开看看机械部分,运动顺畅无晃动,感觉还行。除尘,上油即可

网友B:
这个我们这2000一台 没人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这2000一台 没人要··

便宜!

楼主的多少钱?我看挺好的!
连电脑一块要就对了,少很多折腾!
真羡慕楼主,出去随便一转就有玩具,什么地方这么好?

竟然是一样的控制板!!我的是这个变压器被拆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器的都是大神

还不会出刀路,求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这2000一台 没人要··

还有没有,这货挺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

楼主的多少钱?我看挺好的!

也是碰巧遇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是碰巧遇上的

1500全套,这个价格如果自己搞连机身毛坯都搞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全套,这个价格如果自己搞连机身毛坯都搞不了

1500真超值!

网友:
1.5K淘得不错,值了.

网友:
要是线轨就好了

网友C:
麻烦问下楼主,您这机的主轴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8-20):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下楼主,您这机的主轴电压是多少

应该是220的,电机可用,所以没拆也没测量,不过看变压器上面有两组220线,估计有一组是隔离电源供给主轴的

楼主:
请问各路大神,solidcam如何生成eng刀路文件,或者用其他方式得到eng刀路。因为平时都是在solidworks上面画图,但是得到的都是en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路大神,solidcam如何生成eng刀路文件,或者用其他方式得到eng刀路。因为平时都是在solidworks上面画 ...

得用精雕软件生成eng文件。精雕软件可以去精雕论坛下载,邮箱注册下就能得到授权码。

楼主:
原来精雕可以导入其他软件图形,然后生成eng刀路,试雕刻图形成功,精度也还行。还要加强各方面的熟悉,比如位置的设置

楼主:
抄图,换主轴和变频器

楼主(2020-09-22):
做好电路板和线束,有时间再测试

网友:
牛,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C:
这是个什么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什么宝贝?

自己做的接口板,实现外挂变频软件内五段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接口板,实现外挂变频软件内五段调速

厉害!太厉害了!

楼主:
今晚终于完成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也不影响原来驱动器工作。后期再做个主轴变径套,两种主轴可以直接调换。

网友D:
换线轨效果要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线轨效果要好不少。

囊中羞涩,先这样玩着吧

网友E(2020-11-04):
很经典的机器了,改造过这个机器。二十年的机器还有这个成色不错了。EN3D界面可以直接导入NC的,不一定非要转ENG格式。主轴转速24000,进给速度2.4米每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经典的机器了,改造过这个机器。二十年的机器还有这个成色不错了。EN3D界面可以直接导入NC的,不一定非要 ...

现在雕刻铝合金是在solidworks画图生成dwg,导入dwg文件出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雕刻铝合金是在solidworks画图生成dwg,导入dwg文件出刀路

学下精雕的软件JDPaint也不错的,网上下载一个就好,直接编刀路输出eng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