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汽油发电电焊机不发电求解!

楼主(2020-07-16):
整理一台重庆生产的汽油发电电焊机,主机可以正常启动,但不发电,没有接线图,一直未能解决,请教各位师傅给与解答。谢谢!

网友A:
停机用三用表从换向器(碳刷)开始检查,看看接头有没有松动、导线有没有断开的情况,也可开机看电压,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B:
老式发电机使用直流励磁方式,找到发电机励磁线圈的两个头用一节电池并联在线圈两端,就有电输出了。检查励磁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C:
发关键部位详细照片才好帮您分析,得有一定的电路基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
明天上关键部位照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