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大脚车

楼主(2020-07-16):
车子被同事玩撞了一下椅子后,接收机连续闪烁红灯,无信号输出,当把控制方向舵的舵机拔下,油门有响应,当把方向舵舵机插在接收机上,油门也没响应了,接收机连续闪烁红灯,求大佬帮忙指点

网友:
听你这么说,有可能是舵机未复位,导致舵电流过大,拖死接收机了

网友:
那你方向舵机有正常的响应不,如果方向舵机插上去,遥控器就没响应,方向舵机不插,一切正常,那么也就是2种可能,第一,方向舵机坏,第二,接收机上插方向舵机的那一路针脚坏,继续用排除法排查

网友:
看描述很像舵机齿轮卡住了,导致接收机电压降低,接收机红灯说明警告接收机电压低

网友:
方向舵机坏(短路),换舵机。舵机插上后电流剧增,造成接收机供电不足。

网友:
接收机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