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电压7.4伏的接收机和舵机怎么用电?

楼主(2020-07-17):
有些人说用两节磷酸铁锂就行了,两节磷酸铁锂是6.0多一点,应该配合6伏接收机或者舵机比较合适。

也有人说用两节4.2锂电就行,截止电压3.7两节就是7.4,但是两节满电应该是8.4伏才对,另外有专门标称8.4伏的接收机和舵机。

所以请教标称7.4伏的接收机舵机如何配电?
难道必用外置Ubec输出7.4伏用?

网友:
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难道接收机非得就7.4v电压才行吗?高一点会爆,低一点会死吗?我觉着大概差不多在这个范围内就好了啊,不用这么纠结吧!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5V,  高一点6V没问题,   2S锂电池直接供电,需要看一下接收机供电电压的参数,有些是支持的,当然,接入接收机的舵机也需要支持2S 电压

网友:
很多接收机都是宽电压的吧,3.6-10v。

网友:
7.2 7.4 8.4一个意思 不超过10即可
7.2是按镍氢标准标的,6S镍氢 镍氢充满也要超过8V了
7.4是按锂电工作平台标的3.7*2
8.4是按锂电充满标的
所以一个意思

网友:
标7.4都能用2slipo。标6v能用6.6v life

网友:
3.7V并不是锂聚的截止电压,放电到2V都不会截止,3.7指的是平台电压,所以可以理解为锂聚电池的“标称”就是3.7V。标称对标称就结了,你也不知道接收机设计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然后舵机的工作电压又是另一回事了,需要另外找参数。

网友:
标称7.4既支持2slipo 电子产品输入电压都有一定冗于,接收机和舵机最高.8.8v以下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