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一架慢速机

楼主(2020-07-17):
先说参数:
翼展60cm
弦长10cm
机长55cm
不带电池重量54克
起飞重量60-70克
再说设备:
伟力911接收板
伟力911减速组,直插浩业7060小孔桨
机身是鱼竿小二节

机翼的做法学习了Gosong大神的制作方法,鸣谢!本来是只有升降舵和方向舵的,飞了几次也很好飞,只是风大了会比较难控制,后来受到论坛模友的启发,尝试加上了单侧副翼,911接收板只有三个通道可用,就成了方向副翼联动,没想到碰巧解决了模友提出的单侧副翼往一个方向转弯困难的毛病,十分好飞,乐趣多多,特来分享一下,还有,911减速组的主轴是3mm的,可以用3mm桨保护器,我用的N年前的存货浩业7060小孔桨,刚好紧配,简直完美,买过911改了固定翼,机身在吃灰的朋友们可以利用起来了

视频:https://b23.tv/M0FSnY
https://b23.tv/KQbLLk
https://b23.tv/Vw7eV2

网友A:
想法真好,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真好,赞!!!!!

谢谢支持哈哈

网友C:
看到群里的朋友一定要支持,做的真不错,尤其是拉杆

网友:
方向副翼联动,这个法子貌似不错啊,解决了光靠方向舵转弯半径太大的问题

网友D:
兄弟有方向副翼联动部位的特写么?我想参考一下,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群里的朋友一定要支持,做的真不错,尤其是拉杆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方向副翼联动部位的特写么?我想参考一下,多谢多谢!

结构很简单的,只要保证副翼和方向舵作用是一致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周末做了个飘飘机,这是我第六个飞机,终于飞起来了,姿态还很好,可惜操作失误,上了树,搞了半天才下来。

网友:
这个设计我可能要改一下,因为我是背推的,要避免螺旋桨打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