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mz24 微调开关修复实录

楼主(2020-07-17):
微调开关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副翼微调。如果坏了,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不巧,前几天遇到了,左侧副翼微调无回弹、无功能。昨天抽空修复了,与大家分享。毕竟G控厂家不在了,这种小维护自己掌握了,能解决不少问题。

我的mz24是17年买的,平时不算太爱惜,也不算不爱惜。套在一个布口袋里,仍在包里出外场。

副翼微调断了后,下图这个样子,弹不回去了。

楼主:
开始想的比较简单,以为把面板上的两颗内六角螺丝下了,就能拆除面板,看到微调开关。

楼主:
气人呀,app闪退,输了半天都没了。

楼主:
拆了面板螺丝后,纹丝不动。问了以前的卖家,说是后盖那边还有一颗螺丝要下掉。打开后盖,去掉电池,看到相关位置有颗银色的螺丝,于是没多想就给下了。结果面板还是纹丝不动,副翼摇杆没回中了。

楼主:
没法,只有硬着头皮把后壳都拆了。发现拆的那颗螺丝是用于调节副翼摇杆弹簧安装支架的距离的,也就是可以用于调节回中的弹簧力。一旦拆掉,弹簧就掉了,就没法回中了。下图这个

楼主:
mz24一共由几大块组成,前壳、左右摇杆面板(装在前壳上)、左右胶柄、左右肩、后壳、后盖。要继续拆解,先把胶柄扣下来,拆除后壳的6颗螺丝(左右胶柄下各有1颗),再把左右肩的内六角螺丝拆下,就可以把前后壳、左右肩分离了。注意,几块都有线连着,不要把线扯断了。

楼主:
拆解后,发现内部空间非常紧凑。找到了掉落的副翼摇杆回中拉簧,用镊子装回去,长舒一口气。也找到了断掉的副翼开关的碎片。

楼主:
弄好了摇杆回中的问题,又想着怎么去拆面板。后面有很多螺丝,不敢乱拆,观察了半天,发现是这两颗螺丝。拆松即可卸开摇杆面板。两边的位置略不相同。

楼主:
拆除前面板后,微动开关就可看到了。生怕是拨动开关,那样就需要下电路板进行更换了。还好是独立的2个微动开关+尼龙按键。可以看见断了一边。

楼主:
小心翼翼的拆除下来,生怕把座子搞坏了。

楼主:
没玩油机,油门微调几乎没有用。把油门微调的零件换过来。油门就用修复件。

楼主:
用AB胶修了一下,没法回弹,能压到微动开关就好,手感有点差异。

楼主:
复原要有耐心,严丝合缝,不要多东西出来。收工,因为没弄过,前后花了2小时。

网友:
这个脑残设计师,这个位置不断才怪

网友:
瓜婆娘就这个微动开关做得不好,其他地方都不错,倒闭了可惜了。

网友:
不要多出东西来

网友(2020-11-09):
我可以帮你们修复啊

网友(2022-12-21):
请问还记得背后哪几个螺丝是调遥感松紧的手感么 找不到按键了
另外这个的三档开关是不是和市面上大部分通用的

网友:
找到断掉的塑料爪,下面垫一个相应厚度的塑料片,再用502粘牢,感觉比你用AB胶要好如果塑料件找不到,用塑料修理一个这样的,再用502粘接起来,缺点是手感稍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