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飞鹰模拟器RealFliht G7 飞模拟器与真机相同手感

楼主(2020-07-17):
如何设置飞鹰模拟器RealFliht G7 飞模拟器与真机相同手感
这个帖子能解决你什么问题?它可以让你像飞实机一样,在遥控器上通过开关,切换飞行模式、切熄火、下方襟翼、收放起落架、调直机手感等等。
提到模拟器,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凤凰了,当年我也是从凤凰入手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感觉到飞鹰模拟器RealFliht G7无论是从模拟仿真度,还是个性化设置上,还是飞机数量上,G7都是非常出色的。G7更方便于老手练习。这也是我推荐飞鹰模拟器RealFliht G7的主要原因。
我问了身边模友,也在网上查找了一些文章,感觉使用G7模拟器的人并不多,究其原因是他的设置没有中文说明,由于个性化比较强,设置起来相对要麻烦一些。所以,我才有了写一篇帖子,记录我的心得并与大家分享。这些都是个人摸索的一些经验,不一定准确,欢迎大家提出意见,以便共同提高。

一、  什么遥控器可以飞模拟器、如何设置遥控器。

目前市面上的遥控器,基本都可以飞模拟器,无论是4通、6通还是8通道以上的控,只要带有教练信号接口的就可以。
在遥控器上新建一个模型,建直机还是固定翼都无所谓,因为模拟器只接收遥控器的通到输出值。这个模型只用于飞模拟器,各通到输出都要保证为-100至100,不做通道中点调整,也不加任何曲线,包括Exp指数曲线。

二、  在模拟器RealFliht G7中选择遥控器及通到映射

遥控选择连线模式中的interLink,无论你是啥控都可以选这个,选择这个interLink后,点击Edit进入编辑页面,映射遥控器通道与模拟器通道相对应。
Input Ch:是你的遥控器输出通道
Reverse:是舵机反向
RealFliht Ch 是模拟器的通道号,默认是CH1是副翼、2是升降、3是油门、4是方向、5是大小舵、6是襟翼、7是拉烟、8是飞行模式。通过我的测试RealFliht只接受遥控器的8个通到信号。1-4通到是4个物理遥感通道,5-8通道根据飞机的不同,控制的内容不同,这个后面我会举例说明。
★遥控器通到映射:
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往往大家不能顺畅使用G7模拟器,问题都是出在这里。
CH1-CH4的映射:无论你是啥“手”,波动遥控器副翼摇杆,看看对应的RealFlihtCh通道是不是Aileron,如果不是,就修改上图后面的通道号,保证对应。然后看看舵面方向是否正确,如果反向了,就在Reverse处打勾,或者在控里做舵机反向处理。以次类推,将升降、油门、方向摇杆做同样映射处理。
CH5-CH8的映射:在你的遥控器中,将CH5通到指定一个开关做为输入源,假如指定SA控制CH5,这时,当你波动SA时,上图中的Value数值条会由灰变蓝,证明你做对了。那再把CH6、CH7、CH8都指定开关吧。如果在控里指定开关控制通道输出,在此不介绍了,请你自己看遥控器说明书去。如果在这一步出现CH5、CH7不成功,与CH8干扰,如何解决我会在后面详细说。
需要多说几句
CH5、CH7和CH8通道值,模拟器只能读取-100和+100两个值,即便你是指定的三断开关,也只读这两个值。CH6通道是可以正常读取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左下角的是否使用程序混控和大小舵及Exp,默认使用就可以了。这时你要保存一下,如下图

保存以后,你要校准一下你的遥控器。如下图
校准我就不多说了,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很简单。

三、  关于RealFliht G7中CH8通道问题
在部分RealFliht G7中出现CH8通道最大值输出为0,而且在非-100时,会干扰CH5和CH7的输出,5、7通到闪动输出。这个问题的出现不是软件问题,是加密狗问题,不同批次的加密狗会出现,也就是说:你可能遇到,也可能遇不到。
那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没有吏好办法,只能放弃一个CH8通到了,应为只有在CH8为-100时,CH5和CH7才能正常工作。那就指定CH8为MAX-100或者给它指定一个开关别用。
飞直机的朋友说了,你不让用CH8,我怎么切换飞行模式飞3D呢?我后面会专题讲,耐心向后看。

到目前为止,你可以让你的飞机飞起来了。这时,你会发现可能你在RealFliht G7中选择的飞机手感和你的实机不一样,或者舵量大小不合适,没关系,继续看,我来一点点讲我是怎么做的。

四、  如何把模拟器中的飞机调出实机手感来
说到手感,影响手感的因素都有那些呢 ?无非是舵量大小、Exp指数曲线、直机的翻滚速率、直机的尾旋转速读等等。根据不同的飞机,来调整这些设定,这些数据都保存在飞机文件中,都是可以调的:
调出飞机编辑窗口,如下图

★大小舵量、各通道Exp和中点设置
以我飞的P51为例,我是这样设置的

舵量大小和各通道Exp设置,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飞行习惯和飞行动作来决定,设置的数值大小,自己可以一点点来试,知道自己感觉飞着舒服为止。
Trim中位,一般情况下不用调,个别因加密狗原因,可能会出现某一个通道偏移,如果偏移不大,可以通过遥控器微调来调整,如果偏移比较大,可以在这里调。
★直升机的设定
以Gaui X5为例,我是这样设定的
根据我的习惯,副翼、升降、转向都没使用Exp,多量感觉60%与实机差不多了。
陀螺仪相关的参数如下图

通过以上寄几个参数的调整,我们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手感。
五、  直升机Hold和3D模式的设定
RealFliht G7中默认是CH7控制HOLD、CH8是飞行模式切换。由于模拟器CH8只能读取-100和100两个数值,还有CH8与CH5和CH7干扰。这样不熟悉这个原理的模友,设定直升机3D飞行就很难了。其实一旦了解了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改变3D模式切换控制通道来实现的,举例如下:
我是这样指定通道开关的
SF为CH7控制开关
   SF↓时CH7输出+100,SF↑时CH7输出-100
SE为CH6控制开关
   SE↓时CH6输出-100,SF-时CH7输出0,SF↑时CH7输出+100
SA为CH8控制开关
SA↓时CH8输出+100,SA↑时CH8输出-100
RealFliht G7中的通到修改如下图:
程序中默认是CH8来控制模式切换的,即:常规、Idle Up1和Idle Up2切换的。我们要将输入通道由CH8改为CH6
这个修改一共要改6处,
设定不同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根据习惯,修改这个曲线,曲线修改也要修改6处,即油门曲线3处,螺距曲线3处。
好了,这样修改以后,你就可以用SF开关切熄火、SE开关切换3D模式,前提是SA要在SA↑位置。

网友A:
直接编辑input channel和realflight channel的映射就能解决ch8的问题,根本不需要编辑模型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编辑input channel和realflight channel的映射就能解决ch8的问题,根本不需要编辑模型的设置。

你说的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同时非固定翼和直升机,飞多个飞机时,会对其他飞机有形象,所以我建议修改飞机而不是改映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同时非固定翼和直升机,飞多个飞机时,会对其他飞机有形象,所以我建议 ...

如果修改模型内的设置,每更换一个新模型都要重新设置,而修改映射就不需要。通过修改映射,放弃realflight的dual rates功能,保证固定翼和直升机的其他功能都不受影响。如果需要dual rates则可以在自己的遥控器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改模型内的设置,每更换一个新模型都要重新设置,而修改映射就不需要。通过修改映射,放弃realflig ...

同意你的观点,这是两种不同的设置方法,都可以实现想要的结果。但是直升机的翻滚速率还是需要在模型里面设置的。

网友(2020-12-08):
三连,支持楼主,技术贴

网友:
好技术贴必须支持!

网友:
好贴!如果在多点编辑飞机的模型的设置就好了。

网友:
极度专业,好评,收藏!!!!!!!!

网友:
模拟器手感要调的和真机一样的话,最大滚转速率很重要。实际飞的时候,滚转速率差个7%就会有很明显的不同。要精确匹配的话,得把真飞机和模拟器飞行情况录下来,飞机一次性滚20圈,统计花费的时间然后精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改模型内的设置,每更换一个新模型都要重新设置,而修改映射就不需要。通过修改映射,放弃realflig ...

18sz  怎么映射啊

网友(2021-02-03):
引用 网友B:
18sz  怎么映射啊

我也没弄明白楼主说的5 7 8通道的指定开关怎么指定的     在控里编辑自己的模式指定开关在条件选择里指定就可以,这个都会
但是楼主关于指定模拟器里5 7 8通道的过程说的很含糊   希望可以详细一点

网友(2021-06-12):
  慢慢消化

网友C:
请问下G7 炸鸡后能像凤凰一样 自动开始吗?  找了半天愣是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G7 炸鸡后能像凤凰一样 自动开始吗?  找了半天愣是找不到这个选项

可以的,在“模拟”选择“设置”,找到飞机恢复,把那个“0”改成2或3。

网友:
不好意思朋友 设置里面没找到飞机恢复呢?只找到一个飞机复位的安全警报  另外复位的时候油门可以直接就在遥杆的位置吗?  把缓启动的环节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在“模拟”选择“设置”,找到飞机恢复,把那个“0”改成2或3。

不好意思朋友 设置里面没找到飞机恢复呢?只找到一个飞机复位的安全警报  另外复位的时候油门可以直接就在遥杆的位置吗?  把缓启动的环节去掉

网友:
找到physics物理0-1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置-物理-自动复位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置-物理-自动复位延时

把0改成3

网友:
解决啦 解决啦 非常感谢

网友C:
再请教两个问题哈 大佬  1、进界面的时候每次都要选遥控器,怎么设为默认啊?   2、炸鸡启动后螺旋桨启动是缓启动,可以设置成直接启动到摇杆的实际位置吗?

网友:
对楼主表示深深的感谢,太实用了这帖子!!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两个问题哈 大佬  1、进界面的时候每次都要选遥控器,怎么设为默认啊?   2、炸鸡启动后螺旋桨启动是 ...

第一个问题:先把加密狗插到电脑上,另一头不要插控,然后点开模拟器软件后等到软件全部启动完毕,再连接控,这样就不用选择遥控器了

网友:
请问楼主 每次飞机炸鸡后启动他都是缓启动 可以缩短这个缓启动的时间吗? 不

网友(2021-11-21):
也是被G7这个通道乱跳问题折腾了好久,最后换了飞鹰的加密狗成功解决。现在想想原来的垃圾黄金战士自己设置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再多说一句,只有飞鹰加密狗在G7里面的表现是正确的,通道8可以完美实现3段控制。然而5和7只能被读取-100和+100,中点0是无效的。

我之前用黄金战士那个XXX,在这个问题上折腾了好久。

多谢楼主的付出,不过对于解决通道乱跳的问题个人觉得还是直接换个飞鹰加密狗彻底解决的好,30块也不贵,不值得自己大费周章。

网友(2022-01-21):
学习了。请问在哪里下载新模型文件并添加进去呀?

网友(2022-04-15):
感谢楼主大大!

问大家 G7着陆练习中。一旦炸机就严重卡顿。而在天上飞行时却一切正常。大家有碰到这个情况吗?

起飞练习正常,其他所有的模拟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