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的兄弟们,你们谁用过这个电调的?

楼主(2020-07-18):
请教各位大神,地平线这个电调有人用枪控成功启动的么?油门行程怎么设定的?折腾了半天启动不了,用板控或者舵机测试仪可以顺利启动,枪控不行,我想装在船上用枪控控制。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双向电调吗?不是就不能用。枪控只支持双向电调。

网友:
油门设置比默认要更低一点,才能启动。

网友:
不可以,枪控是1500US,这个是1100US,是直升机以及固定翼用的电调,
你要想启动枪控推到最小位置插电就能启动

网友:
只知道,一个通道有单向双向区别。飞机用的电调3通道或者2通道是单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兄弟的解答,明白了

网友:
这电调用的管子是金封的,内阻相当低,发热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