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预警(甜不辣)--2020甜不辣1/32蚊车科普版制作

楼主(2020-07-18):
蚊车一直研究了好几年,2018版因为零件太多,90-110轴距的车壳太贵(京商壳),制作难度大,一直推广得不太好。
现研究一款11种打印文件,一共23个打印零件的简化版32比例蚊车。能够配套现在市面上大部门28-32比例的静态车壳。

另征集1-2名有成熟蚊车漂移经验,做测评。评测完成将发布一版售价低于100元的入门级漂移蚊车散件。制作时间约2小时。
含打印件,机械件等关键零件包。不含接收机,发射器,电池。单次发售量100套。有兴趣的同学请跟帖报名。

下面进入正文。

成品展示:

打印件全家福:

零件全家福:

轮胎全家福(含漂移打印胎,和原车橡胶胎改造)

制作流程:

第一大部分制作主机箱:

1、中轴打磨、修剪:

2、主机箱轴承安装:

3、中轴安装:

4、隔离衬套安装:

5、小齿轮安装:

6、电机安装:

7、电机齿安装:

8、从动齿安装:

9、焊接开关:

10、开关安装:

11、电机线束焊接:

12、舵机修改打磨:

13、舵机安装:

14、安装电调:

15、安装电池舱盖:

16、主机箱线束整理:

第二大部分制作底盘:

17、打磨孔:

18、安装转向杯短销轴:

19、安装转向杯长销轴:

20、后转向杯安装轴承:

21、安装内轴承:

22、安装狗骨:

23、修改打磨冠齿:

24、制作直轴差速器(滚珠差速器本次版本不发布)

25、安装大轴承:

26、安装加强圈:

27、安装至底盘:

28、安装减震弹簧:

29、安装差速器盖板:

30、安装同步拉杆:

31、主机箱和底盘连接:

32、制作球头拉杆:

33、安装球头拉杆:

34、制作安装轮胎:

35、安装轮胎:

36、安装车壳固定支架:

36、安装电池:

37、安装接收机:

第三大部分连接车壳:

38、安装车壳:

展示效果:

全文完,后续发评测视频。

网友:
期待跑起来的效果,看起来不错
还有就是那个130电机发热后,打印件撑得住吗

网友:
有个问题,作为漂移车,为什么不做成后驱?还有就是轮子的camber,caster,toe,考虑了吗

楼主:
做后驱还不简单,前驱的动力部分拆掉就是了。轮胎那些,32比例能做么,京商能做么?

网友:
thingiverse上有很多蚊车图纸
但是吧,很多人也没有打印机,再就是强度也不够
就为了折腾完来说挺有乐趣的。

网友A:
130电机发热厉害,3D打印机会变形,是用PLA材料打印的吗?,差速用的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电机发热厉害,3D打印机会变形,是用PLA材料打印的吗?,差速用的什么呢?

PLA打印,发热电机部分不影响,电调有影响,后面开了散热孔,300mah电池,报警时,刚刚好。电调位置会软,不会坏

网友:
原来还能这么干

网友B:
请教下是用1S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是用1S的电池吗?

1S,300MAH电池。使用时间在20分钟以上。

网友C(2020-11-03):
太帅了 这手工 这耐心 赞 就是打印的强度太弱了 可能不适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帅了 这手工 这耐心 赞 就是打印的强度太弱了 可能不适合吧

抗得住30分钟操。再弱的材料都可以做,强度在于结构。精度也在于调试。再者PLA材料并不弱。

网友:
能打印,就能切割。关键部位换成碳纤维、玻璃纤维板吧

网友:
兄弟,你太有才了

网友(2021-09-04):
漂移蚊车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