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偏航的疑问

楼主(2020-07-18):
大鱼船装的是正桨,也就是从船尾看是逆时针旋转,船舵经过检查装得也很正没有偏差,可是船运行时总是向右偏航,会不会是因为螺旋桨搅动的旋转涡流打在舵上有一个向右的力使得船偏航?

网友:
应该是单桨扭力的作用,不可避免只能抵消一些。

网友:
单轴反向双桨抵消???

网友:
装个陀螺仪吧

网友:
让你发现了反扭力的存在。

网友A:
单桨反扭力,最简单就是调整方向舵面角度来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桨反扭力,最简单就是调整方向舵面角度来抵消。

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