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排震高手看一下,这种情况怎么破

楼主(2020-07-18):
如视频中这样,两只桨平衡情况下松手,没有规律的随机倒向任意一边,两只桨重量相差0.02,平衡器是磁铁那种,应该是阻力很小很顺滑的,这种情况一般怎么找平衡,谢谢指教

网友:
其中一个桨装反了。这样装重心点不在轴孔上,看上去自然不平衡。把其中一个桨反过来装再试试。

网友:
重心位置高于支撑点位置,这就是一个不稳定状态。试试把尾翼前缘朝上

网友A:
这个试过很多次了,怎么安装也没法调平衡的,都会倒下去的,想尾浆平衡,只能学小草大师和另一位大师的尾浆平衡震动那么摸索着调的,有视频。我就是这样学的,不安大浆震动不超过100。

网友:
尾浆平衡,我的方法是不装大桨只装尾桨,然后通电给油门用手摸尾管,然后用一小段透明胶贴其中一片尾桨,如果震动变小说明贴对了,然后还可以调整一下贴的位置尽量把震动调到最小;如果震动变大,说明贴错了。我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多年了,从来不用这种天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试过很多次了,怎么安装也没法调平衡的,都会倒下去的,想尾浆平衡,只能学小草大师和另一位大师的尾浆 ...

   不超过100可还行.....我现在都800+震动  >..<

网友:
你现在是重心在支点以上,整个系统是一个静不定状态

网友:
桨应该反过来装

网友:
简单问题搞复杂,可以装尾桨不装旋翼头。开机转,停下不断试,朝下那边重,朝天的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