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信号强度的显示问题

楼主(2020-07-19):
发现一个现象,就算升级了枫叶天线,现在看到的图传信号在飞出去没多远距离就开始降低和变红,但此时码率还是满值。
因为这个原因,弄得我都不敢再往远了飞,心里实在没底,不知道到底该参照哪个指标作为信号强弱的判定依据。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枫叶天线只是全向天线,并非距离更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枫叶天线只是全向天线,并非距离更远。

原厂带的不也是全向天线吗? 枫叶不远 那还花钱换它意义何在?

网友:
重新刷固件试试,我也是这样,飞机和眼镜放在一块都只有1格信号,后来刷了一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枫叶天线只是全向天线,并非距离更远。

枫叶是定向天线,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厂带的不也是全向天线吗? 枫叶不远 那还花钱换它意义何在?

枫叶天线的确用处不大,基本上和原装一样,都搞不懂都说好,好在哪里

网友D:
飞友地面拉锯 飞机绑车上 相同环境测试 枫叶并不会比原装远多少,大概远不到50米的样子..按照道理无遮挡的空中信号肯定会比原装好一些..但是有遮挡的话还是放弃吧..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枫叶天线的确用处不大,基本上和原装一样,都搞不懂都说好,好在哪里

嗯嗯 同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飞友地面拉锯 飞机绑车上 相同环境测试 枫叶并不会比原装远多少,大概远不到50米的样子..按照道理无遮挡的空 ...

枫叶到底是全向 还是定向  怎么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枫叶到底是全向 还是定向  怎么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呢

定向 但是角度比较广的定向

网友:
最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