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寸16:9的屏幕要固定在碳纤维面板上,不知道用什么方 ...
21.5寸16:9的屏幕要固定在碳纤维面板上,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固定上去

楼主(2020-07-19):
21.5寸16:9的屏幕要固定在碳纤维面板上,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固定上去。
屏幕只有四个螺丝孔,还离边框太近,不能用L型角码固定,因为是用在
无人机
地面站上的,经常会晃动和撞击,不知道用双面胶够不够牢靠,会不会老化。或者有什么别的好方法。
谢谢啦

网友:
屏幕有四个螺丝孔,还是用螺丝固定好。地面站经常会晃动和撞击,用螺丝固定保险。

网友A:
画一个3D打印固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