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bps DJI 新固件 我图传也躺槍……卡死!!!!!!!

楼主(2020-07-19):
今天試了用涵道機飛,飛控有加電容的,沒有卡死情況,晚上再把5寸機焊上電容,再驗證下。
=================================
今天想著試新固件,這幾天了解過25Mbps和50Mbps效果是有分別的了,開50Mbps會卡死想不到新鮮熱辣的也發生在我身上。一起飛不到兩秒就立刻卡死了。飛機飛出去。來不及拿下眼鏡就炸了。還好沒有炸到水或石頭裏,好運的炸到了一堆植物裏。要是炸水裏或找不到機,我真想去大疆你家裏找飛機。Fxxk DJI。這個固件這麼多人出卡死問題肯定是有它裏面的共同原因,而且怀疑沒有作太多的測試草率的發布這個固件。不然這個卡死問題不可能沒發現的, 要是發現為什麼不找原因說明下是因為什麼?是卡問題速度跟不上?還是沒有焊接電容之類的?!還有我另一架飛機也升了固件,飛控是焊有電容的,也正想測試下是不是電容的原因,但是發現這臺機升級了固件竟然不可以更改50Mbps,因為這機天空端沒有裝卡,所以不知是不是沒裝卡,不能改變碼率?
搞到現在不敢用50Mbps飛了(起碼在解決問題,找到原因之前)DJI是不是應該處理下降級?
视频:
眼镜录像

天空端录像

最後用25Mbps飛了一電跟拍

网友A:
我的没装卡可以开50m

网友B:
升级了固件,但是还没体验50mbps,看样子还是老实点25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了固件,但是还没体验50mbps,看样子还是老实点25飞吧

還沒有搞清楚原因前。還是謹慎使用50mBPS。飛機丟了炸了就怨了。還有升了固件後。頻道只有4個了。設成25.還是只有4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装卡可以开50m

那就奇了個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沒有搞清楚原因前。還是謹慎使用50mBPS。飛機丟了炸了就怨了。還有升了固件後。頻道只有4個了。設成25. ...

说明fcc没开好,要重新开下。

网友:
还没做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fcc没开好,要重新开下。

嗯這麼一說也是,因為這個天空端升級固件後一直沒插卡,所以應該是沒開到。

网友A:
因为我碰到和你一样情况。升级固件后重新开fcc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碰到和你一样情况。升级固件后重新开fcc就解决问题了

好的,我就想試下有電容和沒電容是否有關。

网友:
新版本问题好多呀  还是观望一段时间再说吧  炸鸡到无所谓了 要是伤到人那就麻烦了  这不是个例了  希望大疆尽快解决

网友C:
关键是开了50M之后就只有两个频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开了50M之后就只有两个频道了。

有四個頻道,123+8。因為把通道帶寬二合一了實現50Mbps。

网友:
只有50Mbps有这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用就很好,没出现卡死现象。反正我有装电容,也许是这个原因。

网友:
DJI不装电容就是个误区

网友D:
楼主您好,很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烦请提供一下相关信息,这边进一步核实确认。
1.50M模式下,卡顿频率大概多久,是必现吗?
2.发射功率是多少?
3.卡顿的瞬间,延时有没有明显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很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烦请提供一下相关信息,这边进一步核实确认。
1.50M模式下,卡顿频 ...

你是大疆售后 ?还是........?

网友E:
更新版本后还需要重新对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很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烦请提供一下相关信息,这边进一步核实确认。
1.50M模式下,卡顿频 ...

1,我新刷固件,第一電起飛就卡死。刷固件如果不會改變上一版本的固件的設置功率,應該是1W。
2,我飛了那電起飛卡死後,就沒敢再飛50M了。沒炸到水裏已經撿回幾千塊了。後來用25M飛沒出現問題。3,卡死的瞬間當時在眼鏡裏看到是顯示的畫面碼賽克,看回錄像,osd顯示延時最高跳到過67ms。現在看回才留意到OSD,當時的碼率已經很低,起飛那瞬間也只有17Mbps。

4,我另一臺涵道也是刷的新固件。但是試飛50M沒有出現這個情況,這機在飛控的電池輸入那有焊接電容,後來我把卡死的那臺5寸機也在飛機端的電池插頭上焊接了飛控帶來的電容,還沒有試飛。還有不知這個電容焊到飛控板電池輸入上和焊到電池插頭上有沒有分別,因為機架局限不能焊到飛控板上。
5,還有我試飛涵道感覺25M和50M都会有點點不流暢的感覺,飛的過程會有感覺到微微的卡下,開頭以為是50M原因,但是設到25M還是有點,之前的固件也飛了多次,沒有這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新版本后还需要重新对频吗?

不需要重新對頻

网友:
新版本开50M我飞了30多个起降了,毫无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重新對頻

视频上的飞行信息是怎么弄上去的   用什么播放器可以放字幕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新刷固件,第一電起飛就卡死。刷固件如果不會改變上一版本的固件的設置功率,應該是1W。
2,我飛了 ...

你是不是用了枫叶天线才卡的?

网友A:
唉我今天也碰到卡死两次,飞机摔坏了。不过我是升级了固件怕卡还是开的25m的,结果还是卡死了。很近,离我也就二十米远无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今天也碰到卡死两次,飞机摔坏了。不过我是升级了固件怕卡还是开的25m的,结果还是卡死了。很近,离我 ...

這個25,真要考究下

网友F:
自从数传推出就有卡死的问题,以前是以为信号问题,现在看应该不是。加电容可以改善电调噪音,但是天空端的滤波应该足够。也没听说推油卡死。感觉像是过热了…比如你在地面通电时间较久还没起飞。纯瞎猜。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从数传推出就有卡死的问题,以前是以为信号问题,现在看应该不是。加电容可以改善电调噪音,但是天空端的 ...

其實你說這個可能性也有,但是如果高溫,會顯示低功耗模式,而且我回想上電沒久就起飛了。所以這個還有待DJI解決。5寸機新接的電容還沒有試飛。一直忙。但是如果不確定,飛著也不放心。卡圖傳隨時提控回家。几k大洋的機還真不希望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