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试飞】欧兰斯757-6和冲浪者之间选哪个合适

楼主(2020-07-20):
最初问题:准备搞FPV,先入一架载机飞目视找手感,看欧兰斯757-6的预留空间好像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和冲浪者一样尾部软,要外加碳杆加固?
757-4的栽头问题到757-6身上还有吗?动力配什么好?

2020年7月25日下午试飞
机型:欧兰斯757-6
配置:新西达2217/1500kv电机,8060乾丰马刀桨(使用原设计后出轴电机时只能装7寸桨,不用后出轴可以使用8寸桨),红牌2200MAh 3S 35C
天气条件:阴,气温25摄氏度,三到四级风
结果:无法控制方向,起飞后成了风的玩具,各舵面太小,飞机截面积过大,导致抗风性能可以忽略,风中无法稳定姿态,打舵打满依然无法与风抗衡。重心在厂家标定的位置时,757-4上反映较多的起飞栽头问题没有在757-6上发现。
经历:第一次起飞后几秒就开始因为风侧滑,副翼舵效显得太小,导致飞机无法纠正,10秒左右坠落。约3米至5米每秒左右速度头着地,机头损毁,泡沫吸收了大部分动能,电装无损伤。
第二次将舵量调整至135%(第一次是100%),起飞后飞行基本平稳,旋转、侧滑基本可控,飞行50秒左右准备降落,前轮着地后弹跳,飞机侧翻,左机翼擦地,损伤可忽略不计。
观点:欧兰斯757-6细节做工精细,各零件贴合严密。在有风情况下受影响大,机头投影面积过大。快拆机翼卡扣难以卡住,使用困难,等于没有快拆,整体设计没有亮点,加之价定价过高,性价比绝对低于冲浪者X8(757-6的KTI实际是189,冲浪者是130左右),如果不是实在想在风中飘荡的,还是不要买这东西了,如果这种机KTI降价到130左右倒还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冲浪者的代替品使用。

网友:
都不咋地

网友:
盲猜冲浪好

网友:
你都知道欧兰斯的坏名声,肯定是冲浪咯

网友A:
我在闲鱼上看到一个卖757-6的兄弟,有视频,看他飞还可以,我问他了,他说建议加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闲鱼上看到一个卖757-6的兄弟,有视频,看他飞还可以,我问他了,他说建议加飞控……

我还是入了个757-6,没加飞控,明天去飞场遛遛,再回来说说咋样

网友B:
冲浪飞fpv除了不抗风怕飞不回来,我实在是找不到他有什么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飞fpv除了不抗风怕飞不回来,我实在是找不到他有什么缺点

确实,欧兰斯今天下午炸鸡两次,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感觉比冲浪者多花的几十块钱打水漂了,心里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飞fpv除了不抗风怕飞不回来,我实在是找不到他有什么缺点

不过欧兰斯机尾预埋了碳条,也就这一点稍稍好一点

网友B:
喜欢起落架的,塞斯纳首选。塞斯纳一样的可以飞fpv,其实你不飞远,任何飞机都可以。
前拉飞机fpv还是很有feel

网友:
买个大瓶的可乐或者雪碧啥的,剪开,把前面套在机头上,炸了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起落架的,塞斯纳首选。塞斯纳一样的可以飞fpv,其实你不飞远,任何飞机都可以。
前拉飞机fpv还是很有f ...

是啊,欧兰斯总是调不好,现在没满10个起落就该退役了,机头炸的蛇一样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