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起落架的限位开关掉了,还有救么?

楼主(2020-07-20):
飞场条件恶劣,降落时没注意一个土坷垃把起落架直接扯了下来,线也断了。

回家后把线重新焊了下,刚开始2-3下收放测试正常,但是能听到嗡嗡的声音,就赶快断电。

拆开后发现电路板上有个限位开关(就是电路板下表面左右各一的黑色小开关,里面有两片金属小圆片)掉了下来。电路板也发热严重。

我猜测是起落架冲击太大,起落架把限位开关顶碎了。然后起落架一到直立状态,电机并不知道已经到位了,持续做功导致发热。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没有单独的电路板卖呢?这种情况是不是没有维修的价值了,直接买个新的?飞翼1.2米海怒。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单独卖电路板,需要买整个收放器
或是去买相同的开关焊上去

网友(2020-10-09):
焊功不行,搞坏好几个电路板了

网友:
那玩意不好弄哦,如果有其他收放器的尸体,还可能进行替换的方式修理,否则就重新买个吧。

网友A:
飞多了,人多了,就有东墙补西墙了

网友:
买一个起落架收放控制盒完事,现在的起落架控制都是根据卡死电流停止的

网友:
起落架收放控制盒是什么鬼,我搜了下没有啊,缺点估计是重的像砖头,毕竟那小小收放电路板,集成了很多东西,要是放到晶体管半导体时代,那玩意大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多了,人多了,就有东墙补西墙了

感谢楼里诸位的热心帮助,估计修是意义不大了。一口气买了12个收放,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