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70涵道F18

楼主(2020-07-20):
90涵道起飞撞马路牙子之后,就一直在等待新的机身,厂家回复要一个月,哎,没办法,只能等等了。
不巧,家里的一架64马林涵道,已经几百个起落了,通场全油撞到了电线杆。

于是买了这架FMS 70 F18,小朋友很高兴,因为一直想飞战斗机。
F18 在空中稳定性很强,声音也不错。降落要比运动及难一点,毕竟机翼小,翼载荷大。

网友:
小朋友很牛

网友A:
声浪很好,楼主多拍点视频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浪很好,楼主多拍点视频来看

嗯,最近连续下雨,飞的不多。
你飞F18用的什么电池?我是6S 3300。按照说明书的位置,头超重很多,需要将电池往后挪,并且再调节升降微调,调平之后就相当好飞了,动力很强劲。
还有,你可以飞几分钟?我的3300的电池,2分钟就要降落了,落地在3.7-3.8这个区间。刚开始飞的时候,飞了3分钟不到,推油没反应了,只能迫降。幸好飞机没什么损伤。
我在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池有问题,花牌电池 6S 3300 55C XT60。飞机在空中,我基本都是全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最近连续下雨,飞的不多。
你飞F18用的什么电池?我是6S 3300。按照说明书的位置,头超重很多,需要 ...

我花牌3000 70c,这飞机飞了没几次,还不太熟悉,重心还没调到舒服的位置,这飞机平飞要比较大的油门,不知道是不是我全弹飞行的原因,所以很耗电,之前飞2分钟左右,下来只有3.6。你飞这机降落要不要带油?还是飘降?我试过飘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准跑道关掉油门后会抬头,几次差点失速掉下来,对降落还很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花牌3000 70c,这飞机飞了没几次,还不太熟悉,重心还没调到舒服的位置,这飞机平飞要比较大的油门,不 ...

我没有挂蛋飞行,2分钟就开始降落。
我之前尝试过飘降,但是进场前都是左晃右晃的,接近失速边缘,不好控制。
现在降落都是给油小油的,快要落地的时候收油或者闪油,根据飞机速度,然后轻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