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版天富龙没压水板的问题

楼主(2020-07-20):
(无正文)

网友A:
rcmk比小松马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mk比小松马力大。

谢谢老哥,新手没碰到过…想问问这个有压水板和没压水板是什么区别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新手没碰到过…想问问这个有压水板和没压水板是什么区别呀…

跑起来感觉没什么差别,压水板是增加船体长度改变重心而已,TFL的这艘朋友跑没问题。至于王管到是真的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起来感觉没什么差别,压水板是增加船体长度改变重心而已,TFL的这艘朋友跑没问题。至于王管到是真的没 ...

谢谢大佬

网友C(2020-09-09):
轴里面的王管是减小摩擦用的,但是如果润滑不好的话产生高温,可能导致王管抽丝缠在软轴上,然后卡死。

网友(2021-06-02):
这个船壳 转弯掉速度太严重了

楼主(2021-07-31):
引用 网友C:
轴里面的王管是减小摩擦用的,但是如果润滑不好的话产生高温,可能导致王管抽丝缠在软轴上,然后卡死。

那是不是可以不用王管,直接软轴加机油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cmk比小松马力大。

推荐一下船用的rcmk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下船用的rcmk哪里有卖。

淘宝自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