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6通2.4G遥控器对码

楼主(2020-07-20):
各位模有想问下蓝宇6通遥控器与接收怎么对码,遥控器放了好长时间,这几天拿出来用用,不知道怎么怎么对码了,自己按照印象中对码,接收看着也对上了,打遥控器加油门电机就是不转,求教

网友A:
遥控器与电调做一下油门行程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与电调做一下油门行程确定。

怎么做

网友B:
看到你这个遥控器,我想几前几天收拾仓库看的,还有几个接收机在那放着用都没用,搞了一个60块钱吧这一个犹豫十几年了,我也记不清了,好像遥控器上有一个按键这个遥控器不要超过300米,如果有高压线电线也干扰我对他记忆犹深,因为我炸过塞斯拉182那时候淘宝上有个;敏定;航模也是10多年前吧如果你真能用我的几个接收机送给你吧,用的话留言

网友A:
将接收机,电调,电机都接好。遥控器油门打到最大,接收机上电,发射机上电,听电调揍乐,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再听电调唱歌,这样就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个遥控器,我想几前几天收拾仓库看的,还有几个接收机在那放着用都没用,搞了一个60块钱吧这一个犹 ...

我也有这个遥控器,接收机跟飞机跑了,能否把接收机送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个遥控器,我想几前几天收拾仓库看的,还有几个接收机在那放着用都没用,搞了一个60块钱吧这一个犹 ...

什么东东

楼主:
我出邮费送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接收机,电调,电机都接好。遥控器油门打到最大,接收机上电,发射机上电,听电调揍乐,把油门杆拉到最 ...

配对成功后,舵机没有问题,就是电机不会转

网友B:
好的,你加我QQ吧,3365 222920.加完之后把地址发给我到付Ok.能让它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在工作也是我的一种荣幸,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你加我QQ吧,3365 222920.加完之后把地址发给我到付Ok.能让它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在工作也是我的一种 ...

加你了

网友C:
电机不上桨,做油门行程校正,如不行把CH.3开关换一个位置重试,这个控易失控,也是我用过的第一个控,蓝宇 747-1小赛专用。

网友B:
你QQ一直是自动回复,留下地址就行了,我一两天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QQ一直是自动回复,留下地址就行了,我一两天发给你

回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上桨,做油门行程校正,如不行把CH.3开关换一个位置重试,这个控易失控,也是我用过的第一个控,蓝宇 ...

关键怎么校正呀

网友:
接收机先断电,将控油门推到顶,然后上电,听到电机响后过几秒后油门到底,电机又响就完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QQ一直是自动回复,留下地址就行了,我一两天发给你

你QQ经常不在线,可能你很忙吧,今天早上发起了顺丰到付,请注意查收两个2.4G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QQ经常不在线,可能你很忙吧,今天早上发起了顺丰到付,请注意查收两个2.4G接收器,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