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直升机结构好神奇

楼主(2020-07-20):
刚刚在youtube上看到的歪果仁做的飞机 结构很奇怪 不懂英文只能看到些画面 这结构兼职太奇特了 不明白他这是啥原理  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周期性改变电机扭矩以达到叶片螺距的控制,优点是不需要十字盘了和舵机了,只需要一个电机即可,缺点是频繁改变电机转速导致电机过热,能耗增加。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IEEE上阅读这篇论文:An underactuated propeller for attitude control in micro air vehicles

网友A:
这个是用电流驱动马达在特定角度突然顿一下靠浆箍惯性使桨产生角度,技术特点是桨夹是45夹角的特殊结构,但是至于为什么按理说同时停顿两个桨的角度应该同时变化,所以这个地方我还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电流驱动马达在特定角度突然顿一下靠浆箍惯性使桨产生角度,技术特点是桨夹是45夹角的特殊结构,但 ...

角度不是同时变化的原因是桨夹方向不是一致的,就是说突然停顿的时候一个上偏,一个下偏,形成扭矩

网友B:
来个地址。。我去围观一下

网友:
b站有视频看过

网友:
真直驱啊,我喜欢

网友:
用插件搬运下

网友:
没有见过的结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电流驱动马达在特定角度突然顿一下靠浆箍惯性使桨产生角度,技术特点是桨夹是45夹角的特殊结构,但 ...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搞不明白前进后退左右这些动作是怎么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电流驱动马达在特定角度突然顿一下靠浆箍惯性使桨产生角度,技术特点是桨夹是45夹角的特殊结构,但 ...

说的有道理 我看视频演示的看个大概就是你说的这样 ,我觉得很创意很新颖

楼主:
不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地址。。我去围观一下

https://youtu.be/d80oXSCcHTk要科学上网

网友C:
螺旋桨的铰链相对于主轴都是45度而且两个奖的铰链是平行关系。当电机减速的时候桨会相对于原来向前掠,一边桨螺距变大,一边变小,控制桨不同相位的加减速就会产生循环螺距的效果。就图中照片而言。电机减速右边桨螺距变小左边螺距变大。

网友:
你发下视频标题关键字吧,我翻去康康
哦,我看到了,不用了。。

网友D:
你好,搜索什么关键字呢?谢谢了

网友:
定距的机子   感觉是电机倾转来控制斜盘呢。。。。
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的铰链相对于主轴都是45度而且两个奖的铰链是平行关系。当电机减速的时候桨会相对于原来向前掠,一边 ...

是有感无刷电机?不然电机不知道位置。

网友F:
桨叶是四通机的翼型,这机子应该不能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桨叶是四通机的翼型,这机子应该不能倒飞。

原视频提到了这点,只能控制循环螺距,不能控制集体螺距

网友:
b站看过这个,最早应该是一个团队做的。开始也很懵,直到看到旋翼头,,电机下面有编码器的,能检测角度,控制电机周期变速。

网友:
相当于桨叶特定角度改变转速,产生扭力差把一片桨变距。不过这个本质上还是类似于4通无副翼机的原理的,只不过把舵机改为了电机控制。好处是特别微型的侦查直升机几乎可以非常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搜索什么关键字呢?谢谢了

网友:
很有启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有感无刷电机?不然电机不知道位置。

电机下方带编码器的。霍尔不行

网友:
惊到下巴了,真正的创意,非常非常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V41167x5/?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11

麻烦了,非常感谢

网友:
有意思,不过这个和多轴相比,谈不上革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下方带编码器的。霍尔不行

视频里说,只是把转轴磁化一下,从而可以判断角度。

网友:
感谢搬运视频。看了视频,感觉不是很靠谱。这样控制非常难,就像踩在2个独轮车上那么难。需要考虑两级pid。

网友:
有创意!这是当代人类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