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00升级2S无刷仅47g

楼主(2020-07-20):
空间小的地方也可以做空翻动作,之前这个5v3a的BEC还是有隐患,现在用在K100上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
具体是怎么改的?感觉把焊点和线弄清爽点,还可以轻3克!

网友A:
BEC是给原电路供电吗?除了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是给原电路供电吗?除了主电机

是的,只有0.8克,因为要考虑电流峰值,尾电机只能用615,但因为轻,普通3D锁尾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0.8克,因为要考虑电流峰值,尾电机只能用615,但因为轻,普通3D锁尾应该可以,

你之前那个BEC,输入输出并两个耐压值高点的电容(比如20v220uf的陶瓷电容),就可以啦

网友B:
牛,改了主无刷,还这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改了主无刷,还这么轻。

主要是无刷电机小,KV不算高,对机子主体是一种保护,要不2S炸下来要散架兼顾动力和耐炸两方面考虑
其实2S  3A电流就足够了,但没有这种3A的2S小电调,最小都是7A的,不过也就差一克,哦,对了XP-3A好像有2S版本的但价格太高也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无刷电机小,KV不算高,对机子主体是一种保护,要不2S炸下来要散架兼顾动力和耐炸两方面考虑
其实 ...

你用D7E控玩亚拓150X,我是刷的D固件5.0版,我是左手油,那个亚拓150X模型的INI文件你有吧,给我传一个我好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D7E控玩亚拓150X,我是刷的D固件5.0版,我是左手油,那个亚拓150X模型的INI文件你有吧,给我传一个我 ...

我的D7E控到我手上后从来没连过电脑,也不知道怎么连接导出配置文件,我都是自己啥编辑的,地平线130X和MCPX被我蒙对了,可能这套配置文件就是专门为地平线写的吧我玩150X也是勉强玩玩,尾巴根本锁不住,跟玩地平线的机子差远了,肯定是不及格的配置文件,需要问高手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D7E控到我手上后从来没连过电脑,也不知道怎么连接导出配置文件,我都是自己啥编辑的,地平线130X和M ...

OK,我这几天没事,天天研究  D5.0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我这几天没事,天天研究  D5.0固件。

我的D7E就差控不了伟力的机子,要不就可以一统天下了,非常可惜sfhss协议用不了
D7E要是能控2S的k100那才是最惬意的,小控配小鸡

网友C:
无刷空机37.6,可以破纪录了,这个电池怎么样?

网友:
我不是发了配置文件给你了,只有COPY进去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A:
那个应该是933的,不过我手头上也有100S的配置文件,你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空机37.6,可以破纪录了,这个电池怎么样?

电池非常好,我最早发现这个电池是收的X6控带的控电,后来才发现是双天150mah的,3D可以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933的,不过我手头上也有100S的配置文件,你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不搞933了,直接用mcpx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933的,不过我手头上也有100S的配置文件,你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今晚又用D7E和伟力K130对频,竟然对上了,但动作延迟半拍,红灯闪

网友D:
lz,你改的几个直驱的机子有试过3d飞行性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改的几个直驱的机子有试过3d飞行性能没?

还没,不过飞2D就大概能感受到3D性能了,就像我那个130X,目前改的150X、K120/130直驱还是不够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