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木工车床

楼主(2020-07-21):
          故事从哪儿讲起呢?话说2017年的时候在收购部废铁价收了两台台钻,废铁价1.2元一斤,两台一共花了280整。一台翻新了一下,也就是下面这台。

另一台呢?我把它的另一半变成了拉杆锯的底座。

接下来就要说主题了,这台木工车床就要从这个台钻说起。积攒材料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台钻

台钻

拉杆锯台

拉杆锯台

台钻机头

台钻机头

机头

机头

床身

床身

皮带轮

皮带轮

安装皮带轮

安装皮带轮

刀架2

刀架2

测试

测试

发黑

发黑

刀架

刀架

整机

整机

尾顶配件

尾顶配件

楼主: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主体基本完工,车床重量(含支架)116斤,电机是花30元在废品站淘来的。是工业缝纫机600W可调速无刷电机。车床转速0—2785转。可加工长度450mm,带转速表、急停开关和电压指示。卡盘和尾顶转接口为莫氏2号。还打算做几把车刀,所以测试视频会稍后陆续上传。

网友:
做得太棒啦。

网友A:
不错不错,学习了有个问题请教下有人告诉我这小车主的底座,本来咱们4条腿的,他说是其中一条是应该悬空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学习了有个问题请教下有人告诉我这小车主的底座,本来咱们4条腿的,他说是其中一条是应该悬空的 ...

真没看懂你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学习了有个问题请教下有人告诉我这小车主的底座,本来咱们4条腿的,他说是其中一条是应该悬空的 ...

他那是谬论!
理论上4条腿是水平平行的最好,才能保障设备长期使用不变形,工厂设备底座安装是加垫片或微调。

网友B(2020-08-25):
这种有锈的工件表面 上漆有什么特殊的工艺没‘?’

网友:
大佬求指导,我把缝纫机的拉杆拆了装了个电位器,开始报错E1,后来又出现8,电机就是不转,接线应该对的,因为中间转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锈的工件表面 上漆有什么特殊的工艺没‘?’

有锈的话可以用角磨机装钢丝刷打磨去浮锈,然后用百叶轮磨平就可以了,有孔洞的地方可以用原子灰补平打磨。油漆一般可以选金属用的锤纹漆等附着力好的油漆,尽量不要用自喷漆。

网友:
楼主做的挺好的,够专业。

网友C(2021-09-12):
这个尾座是咋移动后固定的?那个手柄如何工作的?想半天想不起来,还有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车床啊?

网友:
确实不错,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尾座是咋移动后固定的?那个手柄如何工作的?想半天想不起来,还有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车床啊 ...

手柄里面有个偏心轮,利用杠杆原理锁住尾座的,有时间我上个照片,一看就明白了。我用的是210家用车床,一般DIY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