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m2塑料款exp首炸

楼主(2020-07-21):
遥控器没摸清,上来就一个3d倒飞就熄火,大桨着地降落了,头罩掉漆,心疼...新大塑料浆夹29一对价格还可以

网友A:
是拨错3d还是熄火开关?

网友B:
断面拍一张高清无码大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拨错3d还是熄火开关?

M2这机我现场观摩了队长飞行,确实非常不错,难怪高手都喜欢这机,小炸基本不用修就直接飞,我的130X炸一下就飞不了得回去修机,其实大一点点的小草地就可以成为飞场,我之前太多执着于哪些小鸡的重量,这个尺寸是比较合适的,150X出到外场有些小了,在小地方没有技术再小的机子也驾驭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M2这机我现场观摩了队长飞行,确实非常不错,难怪高手都喜欢这机,小炸基本不用修就直接飞,我的130X炸一 ...

不过不得不承认,现在能把M2飞的这么溜的都是飞过大鸡技术已经练得炉火纯青,回头飞M2就是休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不得不承认,现在能把M2飞的这么溜的都是飞过大鸡技术已经练得炉火纯青,回头飞M2就是休闲

尾电机的直升机生存力都很强的,我飞120和亚托150可以炸一天不用管它回去再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的直升机生存力都很强的,我飞120和亚托150可以炸一天不用管它回去再修。

亞拓150那個麵條主軸 橫軸 基本上炸一次就彎了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亞拓150那個麵條主軸 橫軸 基本上炸一次就彎了阿

草地,炸不弯。

就算炸弯,回去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拨错3d还是熄火开关?

普通模式以为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面拍一张高清无码大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的直升机生存力都很强的,我飞120和亚托150可以炸一天不用管它回去再修。

这么m2 微电机的声音真难听

网友:
习惯就好,都是这种声音的。

网友E:
这个滚转率和自旋速率最大能调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滚转率和自旋速率最大能调到多少?

最高9档 默认5档。每一档差别10%

网友:
配件不便宜,买x360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地,炸不弯。

就算炸弯,回去掰一下。

那要长草地了,草坪地可不行

网友F:
这个遥控手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遥控手感如何?

摇杆比一般的控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杆比一般的控松

谢谢,准备买来飞模拟器

网友(2020-08-29):
这遥控居然要200,还不如闲鱼个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