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科尔D7E(左手油),刷D固件5.0版,爽飞亚拓150X的配置INI文件或者调混控的方法

楼主(2020-07-21):
想用华科尔D7E(左手油),刷了deviationv5.00-48d7be1固件。调成中文了。(我这个控没有加CC2500,但是改了8通,加了两个三段开关)加了DSMX卫星接收机,对频亚拓150X成功。想用这个控飞亚拓150X小直机。对于高级模式,看了一些资料,感觉还是不能理解。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extra=&highlight=Deviation&page=1
https://deviationtx.com/forum/model-configs/2593-align-t-rex-150-dfc-beginner-settings#18607
对于混控还是不能很好理解和运用。
有用D7E成功爽飞亚拓150X的大神吧?
有的话,想请教一下混控,还有相应的InI  配置文件。
谢谢。
从网上找到三个INI文件,贴上来,希望有高手解答,他们都用S-FHSS协议控对频。1、name=TREX150permanent_timer=2826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8
tx_power=100uW

[protocol_opts]
Freq-Fine=0
Freq-Coarse=0

[channel1]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AIL
dest=Ch1
scalar=5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AIL DR1

[channel2]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ELE DR0
scalar=5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ELE DR1

[channel3]
safetysw=RUD DR1
safetyval=-100
failsafe=-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50,0,50,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5point
points=90,85,80,85,90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90,100
smooth=1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GEAR0
dest=Ch5
curvetype=min/max
points=0

[channel6]
safetysw=RUD DR1
scalar-=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0
usetrim=0
curvetype=5point
points=0,0,0,25,5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scalar=85
usetrim=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2
usetrim=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THR
resetsrc=MIX2
time=180
[timer2]
src=FMODE1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RUD DR
Toggle=13,10,0,5,0,ELE DR
Toggle=22,10,0,4,0,AIL DR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第二个,被我改成了DSMX协议对频。
2、name=TREX150DFC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DSMX
num_channels=7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ff

[channel1]
safetysw=RUD DR1
safetyval=-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1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40,0,8,13,17,2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1
curvetype=7point
points=40,36,33,28,33,36,4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2
curvetype=7point
points=60,55,50,46,50,55,60

[channel2]
reverse=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Ch2
scalar=5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AIL
dest=Ch2
switch=AIL DR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channel3]
reverse=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Ch3
scalar=5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Ch3
switch=ELE DR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channel4]
reverse=1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channel5]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AIL
dest=Ch5
switch=MIX0
scalar=3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AIL
dest=Ch5
switch=MIX1
scalar=4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AIL
dest=Ch5
switch=MIX2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reverse=1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6
scalar=60
usetrim=0
curvetype=7point
points=-0,0,0,0,33,66,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scalar=60
usetrim=0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6,-33,0,33,66,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2
scalar=60
usetrim=0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6,-33,0,33,66,100
[mixer]
src=AIL
dest=Ch6
switch=RUD DR1
scalar=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480x272]
V-trim=213,91,1
H-trim=86,236,3
V-trim=263,91,2
H-trim=271,236,4
Big-box=89,56,Ch1
Big-box=89,106,Timer1
Small-box=89,166,Timer2
Small-box=89,197,Clock
Bargraph=285,166,Ch1
Bargraph=298,166,Ch2
Bargraph=312,166,Ch3
Bargraph=326,166,Ch4
Bargraph=340,166,Ch5
Bargraph=354,166,Ch6
Bargraph=368,166,Ch7
Bargraph=382,166,Ch8
Toggle=210,54,1,64,128,FMODE
Toggle=248,54,2,65,129,MIX
Toggle=227,92,8,71,0,GEAR
Toggle=227,131,5,132,68,ELE DR
Toggle=227,169,4,131,67,AIL DR
Toggle=227,208,3,130,66,RUD DR
Model=290,56

[gui-320x240]
V-trim=129,75,1
H-trim=4,220,3
V-trim=181,75,2
H-trim=191,220,4
Big-box=8,40,Ch1
Small-box=8,95,Timer1
Small-box=8,133,Timer2
Small-box=8,172,Timer3
Bargraph=200,150,Ch1
Bargraph=214,150,Ch2
Bargraph=228,150,Ch3
Bargraph=242,150,Ch4
Bargraph=256,150,Ch5
Bargraph=270,150,Ch6
Bargraph=284,150,Ch7
Bargraph=298,150,Ch8
Toggle=144,36,1,64,128,FMODE
Toggle=144,69,2,65,129,MIX
Toggle=144,102,5,68,0,ELE DR
Toggle=144,135,4,67,0,AIL DR
Toggle=144,168,3,66,0,RUD DR
Toggle=144,201,8,71,0,GEAR
Model=207,40

[gui-128x64]
V-trim=55,10,1
H-trim=1,59,3
V-trim=69,10,2
H-trim=78,59,4
Big-box=2,12,Ch1
Small-box=2,28,Timer1
Small-box=2,38,Timer2
Small-box=2,48,Timer3
Bargraph=79,30,Ch1
Bargraph=85,30,Ch2
Bargraph=91,30,Ch3
Bargraph=97,30,Ch4
Bargraph=103,30,Ch5
Bargraph=109,30,Ch6
Bargraph=115,30,Ch7
Bargraph=121,30,Ch8
Toggle=75,13,1,64,128,FMODE
Toggle=84,13,2,65,129,MIX
Toggle=93,13,0,5,0,ELE DR
Toggle=102,13,0,4,0,AIL DR
Toggle=111,13,0,8,0,GEAR
Toggle=120,13,0,3,0,RUD DR
Battery=102,1
TxPower=75,1

第三个。
name=TREX150DFC
mixermode=Standard
[radio]
protocol=DSMX
num_channels=7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ff

[channel1]
safetysw=!RUD DR0
safetyval=-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62,-33,-14,0,8,13,18,2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80,76,73,70,68,70,73,76,8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channel2]
reverse=1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reverse=1
template=cyclic2

[channel4]
reverse=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RUD DR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5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5
switch=FMODE1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5
switch=FMODE2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reverse=1
scalar=70
scalar-=70
template=cyclic3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AIL DR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ELE DR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30,-23,-15,-8,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RUD DR0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1
time=180
[timer2]
src=Ch1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480x272]
V-trim=213,91,1
H-trim=86,236,3
V-trim=263,91,2
H-trim=271,236,4
Big-box=89,56,Ch1
Big-box=89,106,Timer1
Small-box=89,166,Timer2
Small-box=89,197,Clock
Bargraph=285,166,Ch1
Bargraph=298,166,Ch2
Bargraph=312,166,Ch3
Bargraph=326,166,Ch4
Bargraph=340,166,Ch5
Bargraph=354,166,Ch6
Bargraph=368,166,Ch7
Bargraph=382,166,Ch8
Toggle=210,54,1,64,128,FMODE
Toggle=248,54,2,65,129,MIX
Toggle=227,92,8,71,0,GEAR
Toggle=227,131,5,132,68,ELE DR
Toggle=227,169,4,131,67,AIL DR
Toggle=227,208,3,130,66,RUD DR
Model=290,56

[gui-320x240]
V-trim=129,75,1
H-trim=4,220,3
V-trim=181,75,2
H-trim=191,220,4
Big-box=8,40,Ch1
Small-box=8,95,Timer1
Small-box=8,133,Timer2
Small-box=8,172,Timer3
Bargraph=200,150,Ch1
Bargraph=214,150,Ch2
Bargraph=228,150,Ch3
Bargraph=242,150,Ch4
Bargraph=256,150,Ch5
Bargraph=270,150,Ch6
Bargraph=284,150,Ch7
Bargraph=298,150,Ch8
Toggle=144,36,1,64,128,FMODE
Toggle=144,69,2,65,129,MIX
Toggle=144,102,5,68,0,ELE DR
Toggle=144,135,4,67,0,AIL DR
Toggle=144,168,3,66,0,RUD DR
Toggle=144,201,8,71,0,GEAR
Model=207,40

[gui-128x64]
V-trim=55,10,1
H-trim=1,59,3
V-trim=69,10,2
H-trim=78,59,4
Big-box=2,12,Ch1
Small-box=2,28,Timer1
Small-box=2,38,Timer2
Small-box=2,48,Timer3
Bargraph=79,30,Ch1
Bargraph=85,30,Ch2
Bargraph=91,30,Ch3
Bargraph=97,30,Ch4
Bargraph=103,30,Ch5
Bargraph=109,30,Ch6
Bargraph=115,30,Ch7
Bargraph=121,30,Ch8
Toggle=75,13,1,64,128,FMODE
Toggle=84,13,2,65,129,MIX
Toggle=93,13,0,5,0,ELE DR
Toggle=102,13,0,4,0,AIL DR
Toggle=111,13,0,8,0,GEAR
Toggle=120,13,0,3,0,RUD DR
Battery=102,1
TxPower=75,1

这三个我都 试过了,有两个可以基本控制,但是 还要细调,请高手解答,指正。

网友(2020-11-09):
兄啊,搞定了吗?

楼主:
搞定了   能飞   就是花得钱也多  不如搞原装的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能飞   就是花得钱也多  不如搞原装的算了

我也搞上了,就是尾巴有时候打舵感觉怪怪的,因为我还不太熟悉150grs的调参,兄弟可否给我借鉴一下方向舵的参数细节?我用的是xk130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上了,就是尾巴有时候打舵感觉怪怪的,因为我还不太熟悉150grs的调参,兄弟可否给我借鉴一下方向舵 ...

你用的什么控,我用的是华坑D7E控。我在APP里没怎么调。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控,我用的是华坑D7E控。我在APP里没怎么调。你了?

我也是D7E,你的D7E要先把遥控器各摇杆校准了再从app校准一次,124通道中位在app里一定要全部是0才行,每个通道慢慢打到最高最低再回中,尽可能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7E,你的D7E要先把遥控器各摇杆校准了再从app校准一次,124通道中位在app里一定要全部是0才行,每 ...

是的,我也是这样搞了,你的方向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这样搞了,你的方向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只是感觉,响应不太稳重,有时候回中不注意会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