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如何可以焊接这样的铝合金小零件

楼主(2020-07-21):
这样的耳朵断了,厚度2mm左右

网友:
关键字  打火机钎焊

网友:
淘宝有卖铝焊丝,用煤气Q,不能焊接厚重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铝合金亚弧焊,最好的是激光焊接。

网友A:
为什么我搜索出来全是卖打火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搜索出来全是卖打火机的?

因为现在全民经商

网友:
搜喷枪打火机或喷枪气体,喷枪火头,喷枪是关键字

网友:
喷枪效果不好,温度达不到,最好是氧焊或者直接在外面去铝焊 一包烟钱

网友:
铝材不好焊。氧化太快,有专用设备

楼主:
我使用了甲烷喷枪,加铝焊丝。不沾焊料,失败了。温度应该够,都烧化了。

网友:
看断面像压铸成型,奉劝你放弃铝材焊接吧,还不如把精力用在自己翻铸上更可靠。

楼主:
是的,放弃了,准备用铸工胶沾一下,铜丝外面缠一圈

网友:
铝焊接丝说是不能焊接厚重的物料,你这个术属于厚重的了。

网友:
网上很多误导像焊锡一样容易,连焊接老手都头疼的铝焊接,普通人还是放弃吧!!
改用铝小件,夹或螺纹连接碳纤维和胶等方式加固更靠谱。

网友:
铝材氧化快在空气中无法焊接,必须用气体保护焊,氩弧焊可以一试,但是对密度不高的铸造铝效果不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了甲烷喷枪,加铝焊丝。不沾焊料,失败了。温度应该够,都烧化了。

使用方法错了。应该是加热工件。铝工件快化的时候(一般焊的时候是有温控的在300度左右)加药芯焊丝。药芯焊丝其实就是钎焊。我这一般铝和不锈钢焊接到一起用的就是药芯焊丝。不过看你这样的工件不适合钎焊。两边都是薄铝件最好是上激光焊,其次冷焊,都不需要多少技术。氩弧焊也行需要点技术。双脉冲气保焊也适合焊铝而且效果很好。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

网友:
铸铝可焊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方法错了。应该是加热工件。铝工件快化的时候(一般焊的时候是有温控的在300度左右)加药芯焊丝。药 ...

是的,我就是加热工件,你看都工件烧化了,肯定不止400度°焊料点上去(有药粉的),药粉花了,但是焊料就是不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