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测DJI 50Mpbs码率,大疆真香

楼主(2020-07-21):
视频地址:
视频为大疆FPV眼镜端录制。这次又甄选了几个作死场景,各种信号0格爆红,但全程图传未见异常。并且把OSD也放上了,随便看看信号和码率就好。。。视频最后倒放指示了作死地点和起飞地点的相对位置。话说最近都飞涵道,五寸机飞得帕金森一样,功夫几天不练就废了(虽然之前也没好到哪)飞机:大通taycan涵道机100MHZ雷龙II HD

网友A:
信号爆红了图传也无异常?延迟都没有么?

网友:
这地方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爆红了图传也无异常?延迟都没有么?

看视频么,signal 1就是0格信号,码率一样50M,无延迟无卡顿,枫叶天线对DJI提升巨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视频么,signal 1就是0格信号,码率一样50M,无延迟无卡顿,枫叶天线对DJI提升巨大

用的枫叶才这样的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枫叶才这样的好的么

似乎是这样的,我至今没用过原装天线,据本地摩友反馈,原装天线在背面掉码严重,遮挡掉码也很严重

网友:
水上飞真不怕吗

楼主:
其实内心慌得一批。。。

网友B:
视频上的信息是怎么搞上去的  为啥我的没有呢?

网友B:
更新版本后还用重新对频吗?天空端和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版本后还用重新对频吗?天空端和眼镜?

不用的

网友:
OSD信息如何放到视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上的信息是怎么搞上去的  为啥我的没有呢?

眼镜端会生成字幕文件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开不出50m碼率?选不上,是灰色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开不出50m碼率?选不上,是灰色的

先开F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上的信息是怎么搞上去的  为啥我的没有呢?

眼镜里有字幕文件,找个软件合成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眼镜里有字幕文件,找个软件合成一下

我用播放器可以播放字幕文件 视频也显示飞行信息  问题是这个显示信息的视频怎么保存为文件 只能播放不能保存 这样就没法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播放器可以播放字幕文件 视频也显示飞行信息  问题是这个显示信息的视频怎么保存为文件 只能播放不能 ...

打个比方用PR导入视频文件再导入字幕文件,合并导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用PR导入视频文件再导入字幕文件,合并导出就行了

你说的PR 是不是Premiere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PR 是不是Premiere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

哎呀有pj版

网友:
我用你的办法导出了 可是后面显示不全 怎么才能显示全部呢?

网友:
这个软件不会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开FCC

fcc怎么开

楼主:
百度一搜满世界都是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