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打不开,求救

楼主(2020-07-22):
inan打不开,2.5版本的也打不开,2.4版本也打不开,之前1.93的都可以打开。以为电脑系统有问题,电脑重装系统还是不行。在朋友电脑上都可以打开。大神们帮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用哪个版本比较好,

楼主:
必须要选兼容,然后确定才能打开这个软件。真是服了

网友:
一样,WIN7 64位,新版的BF、 INAV及BLHeli Configurator都得用这种兼容方式才能打开,应该与系统有关,估计用WIN10应该可以。

网友:
有两个版本,一个64位,一个32位,你把两个版本都下载下来试一下嘛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