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机铣床怎么选购啊

楼主(2020-07-22):
小白一个,最近中毒了想买个铣床,看了好多帖子用华飞的挺多的,查了一下同型号价格比其他品牌贵几百!家用铣软金属,偶尔做不锈钢!应该怎么选

网友: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买大的

网友:
家用的,玩模型的,主攻铜铝件,25V足够用了,

网友:
买铣床  改数控靠谱
手动没法搞

网友A:
目前在售的25LV有两个立柱版本,侧固式和法兰式立柱,推荐法兰立柱和无刷电机的版本,耐用性和刚性要好一点,强烈不推荐有刷版,那个电机就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售的25LV有两个立柱版本,侧固式和法兰式立柱,推荐法兰立柱和无刷电机的版本,耐用性和刚性要好一点 ...

现在家机啥牌子好啊

网友:
首选上仪的X8130

网友B:
不改数控的可别买那种钻铣,摇啊摇啊,摇的烦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数控的可别买那种钻铣,摇啊摇啊,摇的烦死你

大佬,玩的什么床?

网友:
家机选25lv  px32  7045都不错,不会后悔,只是用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憋屈  老是想着以后玩炮塔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玩的什么床?

华飞的BF30必须得改数控
没自动走刀摇啊摇啊摇的我烦死了

网友:
OPTIMUM牌子的铣床如何?听说是买德国的生产线?在百度上,只能查到它的参数,查不到它的说明书。

网友B:
生产线?怎么可能呢
华飞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线?怎么可能呢
华飞代工的

都是华飞代工,费经理的出口型不就是同款吗,比国产贵大几百块!也不知道是不是物超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线?怎么可能呢
华飞代工的

出口型可以入手吗?大佬!

网友B:
可以啊,他家质量不错。
不过有基础,环境允许并且不想改数控还是X8126或X81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他家质量不错。
不过有基础,环境允许并且不想改数控还是X8126或X8130吧

你说的是老机器吧,太重了!要要上顿了,先搞个100多公斤的练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售的25LV有两个立柱版本,侧固式和法兰式立柱,推荐法兰立柱和无刷电机的版本,耐用性和刚性要好一点 ...

华飞的是有刷的,买回来还得改!其他品牌有无刷的!

网友:
无刷电机由线路板来控制速度,万一线路板出了问题,恐怕不好买吧?一直担心线路版质量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