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治安监控容易干扰,不幸提控回家。

楼主(2020-07-22):
乐迪手柄遥控,三寸机,不幸掉到路边的水库里。能不能避免此类干扰炸机,有什么办法?

网友:
找没人 没干扰的地方飞

网友A:
是乐迪的是T8S的手柄控吗?不是说可以控制2千米远吗?

网友:
水面会吸收信号

网友B:
靠近水边就绑上一个矿泉水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近水边就绑上一个矿泉水瓶

好办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乐迪的是T8S的手柄控吗?不是说可以控制2千米远吗?

我的图传没那么远,实际距离没验证过。

网友C:
还要绑上泡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绑上泡腾片。

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乐迪的是T8S的手柄控吗?不是说可以控制2千米远吗?

两千米,那是官方的理论距离,可能和实际存在一定出入,飞的时候具体还要看你所处的环境(建筑物、基站等等可遮挡信号的物体),以及你飞行的高度还有你的天线放置位置以及你的站位等等因素,我之前的at10二代还出现过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失控,总共两次。总之飞的时候保守些,陌生环境更是要注意,实在不放心就上915吧。

网友D:
乐迪这种2.4g遥控玩儿穿越机不行的,换黑羊是根本解决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乐迪这种2.4g遥控玩儿穿越机不行的,换黑羊是根本解决方法

睿斯凯 R9M 不行吗 ?也是900赫兹

网友:
900M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但900M的高频头缺点就是失控时需要多于2.4G几倍的时间来恢复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睿斯凯 R9M 不行吗 ?也是900赫兹

r9m比黑羊差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