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脑一枚

楼主(2020-07-22):
想用小金脑,可惜朋友发来的时候找不到蓝牙调参的数据线了,想直接连电脑,但又不知道需要什么设备和怎么连线,有模友知道的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东西以前来说很牛逼   现在来说有点过时了

网友A:
我的X3就用这个,很好用不过需要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3就用这个,很好用不过需要转接线

转接线有的,就是没有调参的蓝牙或者链接电脑的链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搜了一下,,,资料很丰富,用那个十几块的蓝牙串口就可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 ...

哦哦,谢谢,这就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接线有的,就是没有调参的蓝牙或者链接电脑的链接线。

老接口的手机充电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接口的手机充电线就可以

连接手机端的剪掉,里面线怎么接,应该有线序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手机端的剪掉,里面线怎么接,应该有线序的吧?

不用剪呀,插入小金脑带的一个小转接头就好了,如果没有小转接头就要自己做个转接线再连接K8的数据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