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装机疑问

楼主(2020-07-22):
请问大家F3P装机碳杆加强为什么大多数只加强下机身,不加强上机身,上机身软了飞起来变形也是有影响的啊?

网友:
运动设备都装下机身,上机身只要一两个加强就可以

网友:
上机身也要加强的,只不过下机身做了连贯支撑,上机身就不用加那么多碳杆了,做到又刚又轻

楼主:
上机身加强不够比如说侧飞时上机身也会变形啊

网友:
EPP怎么做加强?我做了后面还是软软的。今晚去飞了有点风2级到三级的非常难控制炸了
来自微站

楼主:
上机身做通三角加强虽然多了一点重量,但刚性更好,是否会带来飞行品质的进一步提升,请高手指导。

网友A:
f3p上机身轻微的变形不会使你飞行技术变差,同样,不变形也不会使你飞行技术变好。不信?模拟器上全是完美飞机完美的外部条件。保证不变形。自己去试试到底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p上机身轻微的变形不会使你飞行技术变差,同样,不变形也不会使你飞行技术变好。不信?模拟器上全是完美 ...

讲的太TM对了!顶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上机身轻微的变形不会使你飞行技术变差,同样,不变形也不会使你飞行技术变好。不信?模拟器上全是完美 ...

简而言之就是不重要嘛

网友:
大家需警惕这个刚注册的账号,到处回复这种无内容的回复然后申请坛友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