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民几个便宜电机,想测试一下各个电机用不同的桨能达到多大推力,

楼主(2020-07-22):
(无正文)

楼主:
这电机22元一个,根据卖家数据12V2200rpm,24V4500rpm,做了一个测试用的架子,原本想在家中 用小孩洗澡用的盆子测试,水量不够全是空泡,最后到湘江试的, 1.68kg是用螺距1.4的80mm四叶桨测试的数据, 1。775kg是用1.6螺距的90mm四叶桨测试的数据, 1.995kg是1.6螺距的100mm四叶桨测试的数据,电源是用2个3S2200mah电池串联,我的电机做了防水处理是放大水中测试的,明天再测试另外的电机,

网友A:
功率也要标示出来吧, 这样才好算力效啊。

网友B:
拉力是可以理论计算出来的,具体公式可以查一下,和桨叶直径是一次方关系,和转速是2次方关系。我的经验是无论电机大小,最合适船模的转速区间都是5k-12k/min 之间,小电机130、050、180之类的可以选的转速高点,大一点的电机,395、550、775之类的,7k左右合适。因为转速高了发热量会惊人,有刷电机主要是转子产热,外面水冷的效率不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也要标示出来吧, 这样才好算力效啊。

没设备测功率.主要是想测试这几个电机适合做什么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是可以理论计算出来的,具体公式可以查一下,和桨叶直径是一次方关系,和转速是2次方关系。我的经验是 ...

不是同步电机转速是算不出来的,负载不同转速不同.

楼主:
湘江涨水这位置正好来测试电机推力, 今天度的是这个电机, 2.48kg是用螺距1.1的60毫米四叶桨的数据 2.77kg是用螺距1.6的60毫米四叶桨的数据 2955kg 是用螺距1.6的70毫米四叶桨的数据, 3.81kg是用螺距1.6的80毫米四叶桨的数据,
以上都是用24V电压测试的(2个花牌2200mah电池串联),用70毫米桨及80毫米桨电流都很大看来这电机最大也就是60mm四叶桨了这还是在水下的状态,如果,不在水下桨可能还要更小.
但相应的淘宝達到2.5kg的水下推进器都要几百元,用这款电机自己再打印个导流筒也花不了几十元(換不銹鋼軸承幾塊錢,一瓶絕緣漆10塊錢)

网友:
你好,你用的电子秤和我的一样噢!

楼主:
最近几天一直想将这款电机测试一下推力值,但经过几次试验发现这电机根本不适合用于水下推进器.开始第一次试验时前一秒还能觉得螺旋桨是产生了推力,但下一秒则推力转向相反的方向 ,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知道是电机外壳产生了类似于离心泵的作用,电机大部分功率都转换为离心泵的作用,将电机外壳端的空隙用胶填满后再试结果还一样,本想拍个视频但我不知道怎么发视频,每次试验都觉得很奇怪,都是开始几秒电子称开始显示推力数据,但一下子推力就反向,称明显就松开了,就这样了,再找到另外的电机试了,

楼主:
新设计了一个潜航器,正好可以将这款便宜电机准确的测试下推力,用的是自己打印的90毫米1.6螺距的桨,电池用4s电池,还要打印几天才能测试.

楼主:
今天又做一款电机的推力测试,这款电机是我第一次准备做船时向各位请教过该电机适合配多大的桨,,当时我买了这电机觉得还行,尺寸及重量都可以,这电机价格是19元,电机外形尺寸如图, 这电机我做了防水处理,玩过几次也放置了一段时间,今天为了做测试将电机拆下,打开一看电机定子各转子钢结构表面都无锈蚀现象,证明用绝缘漆对电机做防水效果还可以, 这是用1.6螺距60毫米桨6S电压测试的数据,当时电流很大,看来这电机在6S下不能用60毫米的桨, 3.445kg数据是在3S电压下测试出来的,由于当时电池电压可能不到12V了,如果能有12V应该能达到3.5kg.3S电压下电流应该不是很大,这电机12V电压下用60毫米桨应该是可以的(我的钓鱼船一直明用5S电池只是很少用最大功率介最大功率也是用过不过就几分钟,现在由于其中一片电池坏了就变成了4Sm), 我估计4s姿态下应该能达到4kg,双桨姿态下能达到8kg,拖一般的网应该也没问题了.

楼主:
还有一款电机就是那20元重量达到700g油泵电机,过几天也要想法测试一下,试过几个电机后觉得那悟2电机不错,十几块钱的电机能达到2.77kg,比那淘宝几百元的水下推进器丝毫不差,(自己打印个导流罩再加点别的零件满打满算也就几十块钱)再就是今天测试的这电机数据就更好了,只是可惜这款电机没货了.下次再淘几个便宜电机测试测试,中是最近发现二手电机型号好久没更新了。

楼主:
将原来那测试装置改造了一下以适应那700g的油泵电机.

楼主:
刚才只传了一张图片就不能传了 ,只再来一次回复了.又是一样,个了这张图片后又不能再上了,只能重复上这张.等下再试了.

楼主:
先发一张60毫米桨的测试数据吧,电池是4S。60毫米将能达到3kg多,证明1.6嘴距60桨在4千多转时能达到的推力值了,

楼主:
这是用1.6螺距60mm桨4S电池的数据.
这是用70mm桨的数据处理,电池及螺距同上.
这是用80mm桨的数据,电池及螺距同上.
这是用90mm桨的数据,其余同上.
这是100mm桨的数据,其余同上.
这电机也许还能用更大的桨,但不想试了,打印个100的桨用了9个小时.下次做拖船会考虑用80桨,顶多用90桨就行了,十几公斤拉力拉什么网都够了.

网友:
楼主的贴子真是满满的干货啊,我也做了个拉网船,学别人用PVC管做的,用两个24V的895拉力也只有6KG,估计阻力比较大,楼主的你新船做出来后发出来让学习下吧

网友:
顶楼主,也是喜欢研究,喜欢折腾的人,,,^_^

楼主:
退休好多年了,尽量让自己每天能充实点.主要是条件与能力有限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了.

网友(2020-09-20):
楼主能加你好友吗 想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休好多年了,尽量让自己每天能充实点.主要是条件与能力有限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了.

能加你好友吗

楼主:
加微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微信吗?

是啊 前辈能先加下站内好友吗 后面再加个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前辈能先加下站内好友吗 后面再加个微信

站内好友怎么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站内好友怎么加?

你看看系统消息,我申请添加你了 你同意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系统消息,我申请添加你了 你同意下就行

看手机上吗?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手机上吗?没看到.

手机app最右边 “我的”里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app最右边 “我的”里面哈

点开"我"以后没看到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开"我"以后没看到什么.

那要不直接加下我微信吧 ,微信号 :  Health--S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不直接加下我微信吧 ,微信号 :  Health--Station

输入Health  Station 两单词中加2短横搜索不到,两单词中加一短横也试过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Health  Station 两单词中加2短横搜索不到,两单词中加一短横也试过不行.

难到我了。。要不我来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到我了。。要不我来加你

微信号:wxid_vic8ord9g1sb22
搞砣不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微信号:wxid_vic8ord9g1sb22
搞砣不清

我也搜不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搜不到你。。

我从手机上抄来的.

网友D:
楼主说的螺距就是螺旋桨的高度(厚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螺距就是螺旋桨的高度(厚度)吧

螺距是螺旋线一整圈的轴向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号:wxid_vic8ord9g1sb22
搞砣不清

这个是微信原始代码,搜索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从手机上抄来的.

麻烦您加我微信,我也想做个拖网船,谢谢!微信:BBY39238191

楼主(2020-10-24):
引用 网友E:
麻烦您加我微信,我也想做个拖网船,谢谢!微信:BBY39238191

你看前面的贴就知道我不怎么回加微信,前面那模友也想加微信但我俩弄了几次也没成功,你就按我好几个便宜电机测试拉力的贴那个4S能达到8 kg多拉力的方法做就可以了,至于有否用超过100毫米的桨那就要你自己去试了,我估计应该能用超过100毫米的桨,因为这电机的KV值班很低.

网友F(2021-02-27):
引用 网友B:
拉力是可以理论计算出来的,具体公式可以查一下,和桨叶直径是一次方关系,和转速是2次方关系。我的经验是 ...

这常识真是让人捉急。
同样螺距系数,和直径大概是5次方关系,和转速是3次方关系。
比如模型的汽油船,直径大约是雅马哈700cc汽油油船的一半,同样转速只需要真船的1/32,而实际上模型的转速更高,功率要比真船的3%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常识真是让人捉急。
同样螺距系数,和直径大概是5次方关系,和转速是3次方关系。
比如模型的汽油船, ...

再比如楼主开篇的90mm、1.6的奖,现在转速应该4000左右,个人预估功率250w+,而要达到12000转,按照一次方 关系1000W就行;
实际上30cc的汽油传一般也做不到,实际需要6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