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exp版的最大滚转率和自旋速率是多少?

楼主(2020-07-23):
在100%油门下,陀螺仪调到最大挡位,速率是多少?

楼主:
m1的数据我也想问。

网友A:
這個只有廠商知道明確的數字吧
去淘寶問可能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只有廠商知道明確的數字吧
去淘寶問可能比較快?

厂家客服不回话。其他商家不知道。

网友:
没有具体数值,说明书上说最高档位9档

网友:
出厂默认是5档 最高是9档  在5档开始往上+1个档位是加10%。 相反 减一档是减10%。没有具体数值 是增加或减少百分比。  bilibili 或抖音搜OMPHOBBY 有设置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