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升级到inav 2.5.1后无法连接调参软件……

楼主(2020-07-23):
F4v3飞控从inav2.2升级到inav 2.5.1后无法连接调参软件……已经排除usb线问题,两块飞控升级后都无法连接调参软件,win10 64位系统。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不?

网友A:
用最新软件,刷低版本固件排除下

网友:
不会是把飞控上的第一组默认连接调参的串口关了吧

网友:
估计是刷错固件了吧,同飞控,我刷的是inav_2.5.1_OMNIBUSF4PRO_LEDSTRIPM5

网友:
正常,版本不匹配

楼主:
找到问题了,固件没刷错,win10自动匹配的驱动是不能用的,自己装完驱动后需要在系统里重新分配驱动给硬件。然后就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