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飞控的无人机遥控有必要带微调吗?

楼主(2020-07-23):
带飞控的无人机的遥控有必要带微调吗?

网友A:
飞控是自动驾驶,遥控是手动驾驶。
飞行模式就是调节二者参与度。
微调的好处是你航拍的时候可以只动微调不动杆,让飞行器走出一个缓慢,匀速,而又平滑的路线,这样对云台有辅助,对后期是有好处的
那至于你要不要,随便你

网友:
当然不仅限于上面说的功能,只是 举个例子
任何功能都是你需要用到,他才有存在的必要
你就是永远不用,他其实也可以摆在那

网友:
一般不需要,但是一般遥控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是自动驾驶,遥控是手动驾驶。
飞行模式就是调节二者参与度。
微调的好处是你航拍的时候可以只动微调 ...

如果用双控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微调了?

网友:
我可能对你所说的微调有什么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