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帖

楼主(2020-07-23):
这个电机原来配fms 小3a的,想在想放在大一点的飞机上用,手上只有4s电池,不知道这款电机能4s嘛?

网友:
这个电机是可以用到4S的,我用的是上面那个信号,3536 850kv,10*8 3叶桨。

网友:
2814的电机,支持4S没商量

楼主:
顺路问一下,既然这样,能不能4s配12寸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路问一下,既然这样,能不能4s配12寸浆

这是小3A1250KV的配置。原配3S搭配1155桨。你用4S怼11寸已经超载了,增压还要增桨?有点过分。
实际上,这个KV值用4S正常搭配,应该配到9寸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3A1250KV的配置。原配3S搭配1155桨。你用4S怼11寸已经超载了,增压还要增桨?有点过分。
实际上, ...

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