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 500mw 5.8ghz的怎么接线?

楼主(2020-07-23):
多年前买的狗3+ 后来又买了个欧姆威的图传 后来没开始玩就束之高阁了 今天想起来 翻出来试试 不知道怎么接线 这个插头是jst的 正反都能插上 里面有五根针 请高手指点一下 怎么接?

网友:
个人认为白色是视频输出,黑色接地,自己对照图传接线方式连接,正常应该有个5v给狗充电的啊

网友:
标的这么清楚了还不懂?VID in 和GND 接相机的视频信号和地线

网友:
兄弟,已经标注的那么清楚的产品还需要问.....第一张图
从右边往左数分别是:+5V输出,地,视频输入,左声道,右声道

网友:
狗的线黑色是地,对应图传上的GND.
白色是视频,对应图传上的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