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一般可循环充放多少次?

楼主(2020-07-23):
动力
电池
一般可循环充放多少次?是充满再放完算一次,还是只要充电就算一次呢?

网友A:
充满不放就一次。正常使用、保养几百次应该是没问题,首先能保证电池的质量。

网友B:
一般一个机型的飞机也就300个起降,所以电池肯定比飞机寿命长

网友C:
得分飞什么,穿越机暴力飞一百五十多,固定翼更多些。

网友C:
直机没飞过,不知道。

网友C:
应该是充满再放完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