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和x360的配件通用吗?

楼主(2020-07-23):
尾管 相位臂 舵机拉杆,x360的都不用调节还便宜很多~

网友:
好多X3玩一玩就变成X360了,基本通用

网友:
一个原版一个基于原版,自己想想,当然一样

网友:
好像应该是绝大部分的零件通用的

网友:
大部分通用,但是尾轴和尾中连要一起换,泰世的尾轴有3毫米的台阶,富丽是整条4毫米。主旋翼头好像也有讲究,我没换过不太清楚

网友:
大齿盘通用x3l和x3,价格便宜一半。尾管通用40cm,倒是x3l不行,得把皮带,尾舵机拉杆一起换短。尾波箱轴传通用。

网友:
发错了,尾波箱皮传通用。都是本人刚换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