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燃料受潮变质

楼主(2020-07-23):
最近一直下雨,以前很好用的一桶甲醇燃料,最近几天突然发动不起来了,一开始以为是发动机问题,洗化油器,拆发动机,洗了拆拆了洗,不行,换发动机,连换2发动机,都一样,怠速几秒就熄火, 点火棒一直插着可以怠速,一拔掉就熄火,于是判定应该是燃料有问题,因为不可能3个发动机同时坏吧,而且拆开发动机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油,明显燃烧不充分,导致里面富油,我想,用生石灰倒在甲醇里,把水分吸走,然后用丝袜过滤,不知道行不行,下个礼拜我实验一下,做过整个试验的人来说说,可行不可行。

网友A:
生石灰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它会不会和家村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石灰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它会不会和家村反应?

不知道啊,我先用分子筛试试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我先用分子筛试试

我建议您先用少量试试

网友:
氧化钙和混进去的水反应放热会不会烧起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石灰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它会不会和家村反应?

甲醇是不和氢氧化钙反应的
但是氧化钙与水反应会大量放热…
我怕楼主的燃料烧起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醇是不和氢氧化钙反应的
但是氧化钙与水反应会大量放热…
我怕楼主的燃料烧起来

吓的我不敢试了,用了吸水硅胶,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醇是不和氢氧化钙反应的
但是氧化钙与水反应会大量放热…
我怕楼主的燃料烧起来

如果楼主甲醇中水足够多的话从理论上讲燃料会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