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连不上电脑

楼主(2020-07-23):
式了两台电脑,两个版本的地面站和三根线。飞控插上去绿灯亮,地面站显示尝试连接,但就是连不上。

网友A:
估计是坏了,我一个也是,后来就是连上线按一下重启又可以连上,还可以刷固件,但是连上接收机就没有输出了,所以认定是坏了

网友:
已解决,下载固件就好了,但试飞时还是发现坏了,试了一下返航,它直接全油向地冲去,把我的新机炸的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