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每次飞一两分钟陀螺仪就会故障无法悬停。

楼主(2020-07-23):
飞控已经调到了自稳模式,刚开始飞都正常的,摇杆回中以后机子都是正常悬停的,但是很多时候飞个一两分钟后就会出现即使摇杆回中了还是会往单边偏移,就像是要重新微调一样,但是降落后不断电再次重新起飞又会正常了,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震动导致的陀螺仪累计误差。。正常的。。
可以试试做些减震措施。。
飞手动模式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A:
陀螺仪累计误差,用手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累计误差,用手动就行了。

我试过不开自稳模式下手动调整好微调,过一会儿又会偏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不开自稳模式下手动调整好微调,过一会儿又会偏移

应该是陀螺仪的累积误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陀螺仪的累积误差造成的。

这个没法调整吗?

网友:
我的也那样,没法,学会手动,

网友:
应该是,咱们平时都飞手动,影响不大。

网友:
飞控减震,飞控安装牢固点,调整完校准下找平就OK啦

网友:
穿越机飞自稳多没意思

网友:
不要寄希望于这种小飞控上几十块的陀螺仪那么精确,误差很正常,误差变很大也很正常。穿越机飞控最大的成功在于用了一堆渣渣硬件让一架四轴飞了起来,而且飞行感受还能接受(主要指手动,自稳不算)。

网友:
用这种固定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