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600级的飞机做翻滚时,经常会自己狂抖几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24):
本人一直飞450小鸡最近在折腾亚拓600的飞机,做翻滚后飞机偶尔会狂抖几下,十字盘的升降和副翼的感度已经从默认的50%调到32%了,情况有所好转,但还会偶尔抖几下。会不会是横轴的胶圈老化还是陀螺仪里十字盘的感度继续降低呢?由于没有弄过大飞机,想请教一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可否告知一下解决的方案。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舵机或者振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舵机或者振动过大

舵机已经排除了,用大力手压,试过很多遍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
大机子十字盘感度应该是比较高的,舵机和球头看看虚位正不正常,另外是翻滚后急停抖动么,小幅度快速左右打杆看下机身会不会抖,胶圈确实值得怀疑

网友B:
如果悬停不抖动应该就不是感度问题,油门最高、最低位拨动左右副翼最大行程看下有没有干涉。
不知道主轴向上拉有没有虚位。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胶圈老化或者太软

网友D:
感度高,胶圈过硬或过软,双桨没有调好,桨不对称或变型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悬停不抖动应该就不是感度问题,油门最高、最低位拨动左右副翼最大行程看下有没有干涉。
不知道主轴向 ...

行程都不干涉的,这点已经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胶圈老化或者太软

胶圈也是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高,胶圈过硬或过软,双桨没有调好,桨不对称或变型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您说的很对,现在排除了旋翼头里轴承的问题,估计出在主轴轴承和大桨上了,这周准备换掉试一下,谢谢回复

网友:
上个视频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