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陀螺仪与接收机的数据线哪里可买到?

楼主(2020-07-25):
求助!!!陀螺仪与接收机的数据线哪里可买到?请求给个关健词或连接!!!多谢!!!

网友:
买杜邦头端子自己压制

网友:
这个不是很多卖的吗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是接收机和陀螺仪的连接线么? 建议常用的这些东西都买点 你需要购买:
3P杜邦头(公头 母头)
28awg 硅胶线
0.25压线钳
比你买成品头要好的多,自己压了以后焊接一下,超级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是接收机和陀螺仪的连接线么? 建议常用的这些东西都买点 你需要购买:
3P杜邦头(公头  ...

对,就是连接线!看来还是自己买点来做放心!想问一下,公头、母头、压线钳的规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
杜邦双头线

网友: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一淘App即可看到【 飞控连接线公对公杜邦线30/60芯并线绞线10-200cm 四轴多轴无人机】¥mzZrcagq0Fw¥ 淘口令 https://m.tb.cn/h.VHoelzx
来自微站